[家电] 电动车48V,3A充电器,检测,炸管修复

楼主(2025-04-23):
48V充电器,烧保险,炸整流桥,开关管,电流检测电阻,驱动芯片不保!

网友:
烧得够厉害的

网友A:
最后修好了吗?

网友B:
故障点找到了?

网友:
黢黑黢黑的

网友:
充电器修好了没有?

网友C:
炸成这样了,修复的费用不会少。

网友:
还在坚持用指针表的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炸成这样了,修复的费用不会少。

就当消遣娱乐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故障点找到了?

故障点很明显,烧了很多件

网友:
MF50好熟悉的表,我第一台机械表就是它
楼主第一张图怎么全黑了

网友:
这表一直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修好了吗?

新手,难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炸成这样了,修复的费用不会少。

修个这个到网上去买芯片不值得

网友:
这个充电器价格便宜 自己玩玩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故障点很明显,烧了很多件

新手修复了个屁

网友D:
一看楼主就是高手,标题写的很清楚,已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看楼主就是高手,标题写的很清楚,已修复

标题写的很清楚,已修复

你用什么先进仪器看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标题写的很清楚,已修复

你用什么先进仪器看到的?

标题如下:电动车48V,3A充电器,检测,炸管修复

修复释义:修整使恢复原样

请问理解有何偏差?

网友:
好古老的万用表,前段时间买了个MF47,研究了一顿才想起来怎么看读数,好久不用都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