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山拆解:不能无损拆水果的小绿点适配器,那就暴力点,断针日后再换

楼主(2025-04-23):
本来以前工作的好好的,结果有一次捡到一条A口有点变形的线,插入后,我勒个去,发生了断针的心痛事件。

看A口插孔的塑料板上还有S/N码的,应该是真品吧,所以心不甘,争取拆掉取出来看看可以补救补救不。

钟表撬片试着从靠近交流电插头的方向沿着合模线别几下,可是外壳的塑料感觉有点像聚酯材料,韧性很足,结果搞得和狗啃一下。。。惨不忍睹。

那只能暴力,敲击锤入,总算有点松动了。

继续大力出奇迹呗,总算给“捅”出来。

看做工还行吧,各位看看是不是正品啊???

断针的A口夹在中间,要更换或者焊延长线还要点功夫啊,有没有好一些的建议。。。

还有另外一个也是苹果的小绿点,不过没有输出挺长时间了,改天也暴力拆开看看啥问题,如果是AC口断线,那就简单点,不过外观就不要想能不破相 了。

码字与发帖不易,感谢观赏,欢迎打赏!

网友:
感觉回到了10年以前

网友:
看用料和做工,应该是正品,继续折腾吧

网友A:
做工挺好,就是功率太小了,用来一代和二代SE,积攒了两个全新的这货,吃灰好多年了。10几年前iPAD配的5V2A一直用到现在。

网友B:
正品五福一安,现在充手机是差点意思,接上些小电流的设备上用用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USB口夹在中间啊,会修就修,不会修就把线引出来用

网友:
手工费已经比买一个更贵了,放弃吧

网友:
这种超声波的难拆,外壳材料一般是ABS,或者PC ABS,不会用纯PC料

网友:
看起来像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挺好,就是功率太小了,用来一代和二代SE,积攒了两个全新的这货,吃灰好多年了。10几年前iPAD配的5V2A ...

那个圆弧角的5V 2A充电头我也有,好像还自带可折叠AC插头的。
以前还没有IPAD,也基本没怎么用这个10W的充电器,现在好像放在某个盒子里做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品五福一安,现在充手机是差点意思,接上些小电流的设备上用用还是不错的。。。 ...

充点老设备或者小电流应该比山寨或小厂放心得多。
现在的动不动就66W/100W(HUAWEI或HONOR),看得心痒痒,也感觉心慌慌,不过老水果手机始终无法快充,哈哈

网友:
钽电容,正品无疑

网友:
暴力拆,正品也变废品。

网友:
是正品,可惜现在没啥用了

网友:
换个c囗,不就解决问题了,也不枉拆开了一次。

网友:
看着还可以啊

网友:
别换U口了,当5V电源用就是了。

网友:
刚刚看了下我捡来的里面确实有字母…

网友:
继续拆,每个板都拆下来就能换USB口了。

网友:
充电速度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