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这台旧电脑还能复活吗?SAMSUNG NP-N148

楼主(2025-04-23):
家里翻出一台旧电脑,型号是三星的NP-N148,以前是孩子在用,多年没使用了,电池已经没有电了。丢了可惜,看能不能修复。

由于时间久远,充电器已无终迹,现在的充电器插头又不能使用,淘宝上也没有搜寻到此型式的插头,看来只有另寻办法。拆下电池,已经测不出一点电压。电池引脚又多,查遍网络也没有找到其引脚的具体含义。

这里有点不解?充电器是19V的,而电池电压却只有11.1V.若单独给电池充电,那肯定要不了那么高的电压?现在问题是还不知电池的引脚定义,究竟那两脚是电池的正负极?本想把电池拆开,无奈合封严密,一时又无法拆开。在网上查到的一些资料也不具体,含服不清,左右两边是电池电压,但那边是正负没说具体,若电池有电压,一测便知,可现在是电池没有电压,无法确定其正负。网上有三星的电池卖,但是怕买来对不上,还怕主机有问题,那岂不是白废了?现在是要确定主机是否正常。这台电脑以前是好的,但放置太久,已无法确定他的好坏。
准备在原来充电插头处引两根线出来,可元件太密集,要焊接还真非易事。
看来这事一时半会无法搞定,只好放下待来时了。

网友:
这个就不要折腾了,当年的ATOM性能根本不堪用,连上个网刷个视频都卡。

网友:
当年的三星电芯应该还是不错的,要不拆开电池玩玩?

网友:
ATOM N480 CPU想当年我也有一台同款,白色的,后来被偷了

网友A:
买个适配器通电试试吧,网上多的很。根据笔记本型号买就行了。

网友:
丢了更划算,还能省一工人工费!

网友:
英特尔凌动的处理器,性能不行了,量下电池组电压,有可能电池饿死了吧,拆开断电可能会锁,实在用的话买一个电源适配器看看

网友:
别折腾了,即使能开机,也卡你得怀疑人生。现在1、200块钱都可以买台一般般的笔记本电脑了

网友:
你这电脑看着比我的还好些,电脑中间应该是带针的,如果确定没其它的故障到闲鱼上去淘个电源即可

网友:
建议放弃吧,性能真的不堪啦

网友B:
怼个19伏的电源上去试一下就知道了,虽然就算能通电运行也逃不了吃灰的命

网友:
配个电源试试,说不定一充电电池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怼个19伏的电源上去试一下就知道了,虽然就算能通电运行也逃不了吃灰的命 ...

接口都不一样,怼不上吧

网友:
随便找个19V电源,12V有可能也能用,20V理论上也可以。大概率小孔内是正,外面一圈是负。通电先开机试试,这个笔记本想用是确实太慢了,但是装个XP系统跑一些老软件还可以的。

网友:
找个合适的插头转接上来用吧,  这配置装个Win7也仅能浏览各网页而已还比较卡.

网友:
当年 的上网本,这性能实在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适配器通电试试吧,网上多的很。根据笔记本型号买就行了。

本子价值还没充电器高...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网友:
瞄见到老哥形象,肃然起敬!

网友:
找专业的维修人员修吧!!!

网友:
不要以此型式的插头查,用笔记本的型号查就很容易找到合适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