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魔音师USB滤波器隔离器拆机(ElFIDELITY AXF-101 Ultra)

楼主(2025-04-23):
魔音师USB滤波器 ElFIDELITY AXF-101 Ultra,采elna贴片电容和思碧电容过滤

网友:
这是啥功能的呢

网友:
我也想问,干啥用的

网友:
估计是当外接电源时usb输出采用外部电源供电,无外借供电时直接从usb输入取点,两种情况均能通过一堆电容滤波;usb的数据线是直通的。

网友:
这个有效果吗

网友:
电容阵容强大,不知实际效果如何

网友:
芯片都没有一颗?问下有啥用?

网友:
这玩意,说穿了就是个CLC滤波器。。。。效果有没有决定于你的器材有多低档,高档的器材应该发挥不了作用。。。接了还是原形毕露!

楼主:
应该没有隔离作用 应该可以减少5V电源纹波减少杂音和提高设备稳定性

网友:
对的,器材越差,效果越好,早些年买了那个滤波卡,用着不太明显,好看是真的好看

网友:
玩HIFI的果然高深

网友:
我的2.0usb有源音箱,插电脑供电会有电流声,用手机充电头就没有电流声

网友:
的确好看不中用了

网友:
金属壳,加厚电路板,价格可不便宜。我那只是听个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