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蓝牙接收器到手了,如何diy一个搭配的外壳?

楼主(2025-04-23):
各位给PCB造过外壳么?
如何给线路板定制一个匹配的外壳呢?

网友:
整截PVC管,两端用堵头开孔打点胶封好

网友A:
实际上裸体挺好,要什么外壳啊,那就是浪费了;像原始人一样,光着屁股到处跑,大家都一样,无拘无束,自由自在。

网友B:
找个喝奶茶的粗吸管就行,强度基本还够用不行就套两层

网友:
为啥不买带外壳的。

网友:
再用PCB做一个?反正不薅白不薅

网友:
建模3D打印应该不错

网友:
想要便宜的,用热缩管就好了,一层不够就套三层

网友:
透明热缩管套上搞定

网友:
抄数、建模、光固化3D打印下单,坐等到货组装。

网友:
找个笔帽就可以

网友:
用竹子做一个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裸体挺好,要什么外壳啊,那就是浪费了;像原始人一样,光着屁股到处跑,大家都一样,无拘无束,自由 ...

裸体怕湿啊,水到线路板,机器就坏了

楼主:
笔帽太小,塞不进板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个喝奶茶的粗吸管就行,强度基本还够用不行就套两层

这个是不是还可以热收缩?

网友:
透明的热缩管应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不是还可以热收缩?

好像可以,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