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能率燃气热水器水箱补漏记(续)

楼主(2025-04-23):
4月14日发的“能率燃气热水器水箱补漏记"(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5280&fromuid=600253)
今天早上(4月23日)又漏了,以前是右边,这次是机器左边,看样子这个水箱是报废啦!这才10天啊!不能再修了,劳神!早上刚坐到办公室,家里来消息说家里总开及楼道电表下漏保跳闸,还把单元总开干跳闸啦!电源板在左边,看样子进水了,让赶紧把热水器电源拔掉,把各开关推上去等待……

网友:
没电到人,没淹了家,已经万幸了,上次你补的时候就说了这种几个地方漏的肯定到处都会漏。

网友:
看图是外壳漏水的。

网友:
有漏点说明寿命到了,安全第一,换新的机器吧。

网友:
买个水箱接上去,我们希望继续看直播,给大家积累点经验

网友A:
这个品牌是国外的吗?国产品牌17年不漏的路过

网友B:
这种到处漏的水箱,是水箱质量问题,还是水质引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到处漏的水箱,是水箱质量问题,还是水质引起的?

温度开的高吧?再用混水阀调温不如直接合适温度火力小点。

网友:
不如淘个同款水箱了 其他配件还是能继续用的
坏主板的也有的

网友:
补漏要用铜焊,用锡焊就是骗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温度开的高吧?再用混水阀调温不如直接合适温度火力小点。

关闭热水器后,随着温度降低,水箱里水的体积会变化,导致水箱被来回折腾,设置的温度越高,金属疲劳的越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品牌是国外的吗?国产品牌17年不漏的路过

天然气液化气干净,一般不会漏,烧煤气容易漏。我家煤煤气时换过二个,烧天然气液化气一个也沒坏过。

网友:
坏了就换新的吧

网友D:
本人春节前换了一个,某宝有,也是能率的,七年多点。原装的里面无或者很少水垢,2.2kg,买了100,新的2.1kg,价格368.
补肯定不行的,热交换器内部也可能会漏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人春节前换了一个,某宝有,也是能率的,七年多点。原装的里面无或者很少水垢,2.2kg,买了100,新的2.1k ...

某宝的这个型号的水箱是430-530,算了,换新!

网友:
这种热水器,体验不好。

网友E:
今年过年去了北方,用的就是这种。之前把热水用完了。后面的冲澡都没热水。我FUCK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今年过年去了北方,用的就是这种。之前把热水用完了。后面的冲澡都没热水。我FUCK ...

这是燃气热水器,热水源源不断啊!

网友:
你不是说的是水箱式的吗?

网友:
呵呵,以为是水箱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