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18650电池内阻大是不是废了

楼主(2025-04-23):
搞了些亿伟的把之前撸的小风扇电池换下,测了下都100以上,最高的300多,顺便测了下以前全新的拆机电池大红袍,淡蓝和红头,内阻也100到200多了。

用的bc3100测,同时测了下新到的亿伟,内阻比商家标的都是大点

网友A:
告诉你一个旧18650电池的终极使用方法:把内阻100及以上的电池都并联起来,做成一个小夜灯就行;如果还有内阻大的,继续并联上去,直到电池确实报废为止。那种0V电压的,直接扔大垃圾桶,我说的是,可以使用只是内阻变大的那种旧电池。

网友:
都并联起来,做成一个小夜灯就行。可行,小电流没问题

网友:
容量型的50毫欧左右,倍率型的10多点毫欧,也有更猛的几毫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一个旧18650电池的终极使用方法:把内阻100及以上的电池都并联起来,做成一个小夜灯就行;如果还有内 ...

内阻大的旧电池,充电不考虑温升吗?

网友C:
只要是容量够,自放电少,还是好电池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内阻大的旧电池,充电不考虑温升吗?

你用普通的充电头,电流也就500到1000毫安,你并联了很多18650,分到每个电池的电流很小,不会发热的。再说,内阻越大,充电电流越小吧,一下子就充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普通的充电头,电流也就500到1000毫安,你并联了很多18650,分到每个电池的电流很小,不会发热的。再 ...

我用论坛充电器充,内阻大的能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是容量够,自放电少,还是好电池来的。

没耐心测容量,现在随机测下一节三洋的。
以前搞那个19.9的电钻,12v的,搞了两个。电池都是饿死一节,难怪拧两个螺丝钉就不行,不知道研发做到定时损坏的还是板子问题

网友D:
内阻大的电池带负载能力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一个旧18650电池的终极使用方法:把内阻100及以上的电池都并联起来,做成一个小夜灯就行;如果还有内 ...

准备全部并起来,再用升压板给永速供电,折腾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论坛充电器充,内阻大的能烫手。

你用论坛的充电器,单独充一节内阻大的18650,肯定发热的。你要是充很多并联的电池,就不会了,电流没那么大,所以不会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阻大的电池带负载能力差

有两节我是更换到电子台秤,经常不关机,便宜货没休眠功能,感觉越来越快没电,今天中午借点焊枪把两18650电池换成一节东磁的21700,4500的,用红包撸的3块多,掉电真的是比三洋索尼松下的快,那三个一个月都是没感觉掉

网友:
废了,废了,废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用普通的充电头,电流也就500到1000毫安,你并联了很多18650,分到每个电池的电流很小,不会发热的。再 ...

我报废的渣米移动电池拆出来的电池重组后用5V 1A的充电头充电都会发热...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报废的渣米移动电池拆出来的电池重组后用5V 1A的充电头充电都会发热...

我的不发热;看来要用小功率的充电头才好,慢慢充吧,别着急,反正是报废的电池,废物利用。难道发不发热还要看人品,谁叫你是邪恶海盗呢,俺就是一个穷人哈哈。

网友:
扔吧,眼不见为净,可以卖几块钱一斤的废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论坛的充电器,单独充一节内阻大的18650,肯定发热的。你要是充很多并联的电池,就不会了,电流没那 ...

18650来自废充电宝,论坛充电器好电池是微热,烫手的都扔了。

网友F:
我就是看容量,内阻无所谓,反正就是手电和收音机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就是看容量,内阻无所谓,反正就是手电和收音机之类。

手电看久失修烂完,收音机听医药广告吗,我用在小风扇和台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