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云电脑W102D_晶晨S905X2_2+16G_mt7661无线_安卓9.0_线刷固件包

楼主(2025-04-23):
中兴云电脑W102D_晶晨S905X2_2+16G_mt7661无线_安卓9.0_线刷固件包

准备工作:
工具和设备在开始刷机之前,确保你已经准备好以下物品:双公头USB线:选择一根30-50厘米长的USB线,长度适中,方便操作,避免信号不稳定。
电脑:一台运行Windows系统的电脑,用于安装刷机工具。
刷机工具:下载并安装Amlogic USB Burning Tool(简称USB烧录工具),这是专门为Amlogic芯片机顶盒设计的刷机软件。
固件包:烧录包(固件文件)。

刷机步骤:
安装刷机工具
在电脑上安装好Amlogic USB Burning Tool。安装完成后,打开软件,点击“文件”菜单,选择“导入烧录包”,加载你准备好的固件文件。
配置刷机选项
在软件界面中,找到“擦除Flash”和“擦除Bootloader”两个选项。新手建议先不要勾选这两个选项,因为勾选可能导致设备无法识别。如果后续刷机过程中进度条不动或连接失败,再尝试勾选后重试。

连接设备
用双公头USB线的一端连接瘦终端靠近高清线的第一个USB接口

将USB线的另一端插入电脑的USB接口。

短接联机方法:顶住复位键(复位孔),最左侧的usb口,可以进入线刷模式。

进入线刷模式:找到机顶盒上的复位孔(通常标有“Reset”)在高清线隔壁,用细针或牙签顶住复位键不放。然后给瘦终端供电。此时 USB Burning Tool 会发现设备,然后就可以松开复位键了
开始刷机
在刷机工具中点击“开始”按钮。软件会自动检测设备并开始烧录固件。界面上会显示进度条,耐心等待。
刷机完成
当软件提示“烧录成功”或显示100%进度时,说明刷机完成。停止软件,后关闭电源,拔掉USB线,将瘦终端连接到电视,重新通电开机。
注意:首次开机可能会稍慢,因为系统需要初始化。耐心等待1-2分钟,系统会自动进入主界面。
常见问题解答
刷机工具无法识别设备?
确保USB线连接稳定,尝试更换电脑USB接口或换一根USB线。如果仍不识别,勾选“擦除Flash”和“擦除Bootloader”后重试,或检查驱动是否正确安装(Amlogic驱动可在刷机工具官网下载)。
进度条卡住不动?
可以把前面的步骤从新来一次,或尝试另一台电脑操作。
写在最后通过线刷,机顶盒可以焕然一新,解锁更多功能,比如安装第三方应用、优化系统性能等。虽然刷机有一定风险,但只要严格按照教程操作,新手也能轻松上手。希望这份教程能帮到你!温馨提示:刷机有风险,可能导致设备变砖或保修失效,请谨慎操作,并确保固件来源可靠。

刷机固件: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EyYgLNZlxv-UvHpmTRxA_g
提取码: 5v8w

链接:https://www.123pan.com/s/Jbe8Vv-dTMN
提取码:0123

备用链接:

提取码:ebbi

固件路径:A《当贝桌面纯净完美版--固件大全》>2《中兴盒子 B860 固件合集》>《中兴云电脑W102D》

网友A:
收藏一下,用过这个云电脑,使用感受一般,受网速影响很大,反应迟钝

网友:
这个配置应该很流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收藏一下,用过这个云电脑,使用感受一般,受网速影响很大,反应迟钝

配置太差了,CPU、内存和解码都不行,网速快了照样跑不动。
这种云电脑客户端,只能说能用吧,和普通电脑反应有很大区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配置太差了,CPU、内存和解码都不行,网速快了照样跑不动。
这种云电脑客户端,只能说能用吧,和普通电脑 ...

数据都在云端,出差办公还是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配置太差了,CPU、内存和解码都不行,网速快了照样跑不动。
这种云电脑客户端,只能说能用吧,和普通电脑 ...

你和他没在一个频道

网友:
改成游戏机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都在云端,出差办公还是方便的!

带着玩意出差,是不是还缺屏幕和键盘?能有笔记本电脑方便?thinkpad12寸不比这个方便?

网友:
这个真的是所谓的“云电脑”喔,没有红外接收头的,只能用蓝牙来遥控,相对来说,炫影SY900Pro的可玩性比较大些。

网友(2025-06-07):
创维云电脑 LB2004刷机包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