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为电蚊拍更换18650

楼主(2025-04-23):
铅酸电池早就坏掉了,充电模块拆了,留两根电源线,接上18650电池盒,一样玩。

实测一节18650力度不够,电不到蚊子。两节18650效率高,几乎能把蚊子炸碎。

网友A:
两节18650是并联吗?

网友:
发帖辛苦了,夏天电蚊拍用的多

网友:
是不是扎带太随意了

网友:
我也试了一下,搞一节便宜电池,没有啪啪的声音

网友:
串联应该很猛,就是充电不好管理。

网友:
你的想法和做法都还可以,有点不太理想的地方就是,你把外置的电池盒往上挪一下,把手柄留出来,方便手拿着手柄,也方便按下按键。你说呢。

网友:
把原电池拿出来,加一个18650和一个4056的充电板就可以,我改了几个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6楼的重心也会好点

网友:
里面空间应该能放一节18650,并把原充电部分切除配个4056模块。

网友:
这个改成两个14500,可以吧

网友:
大家改的时候一般都是内置,你这个外挂果然强大。18650串还是并?串的话会不会烧板子元件?

网友:
不尝试装进去么

网友:
你测下电流,我的7v就过流了,三极管特别热。当心别烧了

网友:
两节18650,应该是串联了,别把电网两极的绝缘给击穿了。

网友:
一节就行了…不行的话要么电池不行…要么拍子有问题…我的一个夏天也充不了几次电…

网友:
力度不够有没有可能是电容不行了?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网友:
外挂电池啊

太简单粗暴了

网友:
不论美观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节18650是并联吗?

当然是串联啦,论坛充电器先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