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事出反常没有妖,32G江波龙颗粒当8G

楼主(2025-04-23):
很惭愧10多年前,为了玩openwrt,买了这么一个8G的固态

惭愧什么呢?直到今天才通过在数码之家的学习,拆开看看闪存芯片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居然采用著名的品牌:“FORESEE”江波龙(Longsys)

而且,是把32G颗粒当8G用,事出反常必有妖

从标签看:这不是个人32G修改成8G

制造商是深圳市联通信电子有限公司,标签8G

数码之家最有名的ChipGenius v4.19只能获得

FORESEE FST032SMOLMO

主控未知,这可老大难

本想看看是不是因为颗粒有问题才修改成8G

这是不是没法一窥究竟了?

网友A: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颗粒是32Gbit的,换算成Byte才是4GB???、

网友B:
楼主没搞懂颗粒上的32Gb是bit,而平常说的GB是Byte,1B=8bit,两颗颗粒刚好8GB

网友:
那个时候没有32G的固态盘,再说制造厂家也不会大变小,廉价卖出;一般都是扩容,1G变成1T,卖价升高几倍,赚钱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搞懂颗粒上的32Gb是bit,而平常说的GB是Byte,1B=8bit,两颗颗粒刚好8GB

高人啊!基本功踏实

受你教诲,急忙用手摸了摸标签那一侧

也有一颗一模一样的颗粒,你的判断完美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颗粒是32Gbit的,换算成Byte才是4GB???、

已经接近真相了,反过来贴纸下面还有一颗闪存颗粒

那个年代,不可能32G变8G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接近真相了,反过来贴纸下面还有一颗闪存颗粒

那个年代,不可能32G变8G ...

。。。。。。。。。。。。。。。。。。。。
只是你不懂罢了,厂商都是惯用bits进行标注的,方便生产。。。。

网友C:
不出意外主控应该是USB协议的,不过PCI脚有点意思

网友:
你把标签撕掉不就可以看到主控型号了

网友:
我猜这个32G指的是32Gbit,转换成常用的GByte要除以8,故单颗粒4GB,两面双贴8G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搞懂颗粒上的32Gb是bit,而平常说的GB是Byte,1B=8bit,两颗颗粒刚好8GB

非常正确!他可能以为捡到宝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出意外主控应该是USB协议的,不过PCI脚有点意思

不是pcie接口
就是普通的sata接口加电源接口

网友E:
看来楼主第一感觉是赚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楼主第一感觉是赚到了

即使真是32G,今天连Windows都安装不了,无所谓了,何谈赚不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pcie接口
就是普通的sata接口加电源接口

做成这样我以为是PCI

然后旁边有USB引脚,确定不带USB主控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颗粒是32Gbit的,换算成Byte才是4GB???、

+1...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网友:
引用 楼主:
即使真是32G,今天连Windows都安装不了,无所谓了,何谈赚不赚

前几天网友送了我一个16gb的傲腾
我用来装精简版win10
还富裕7gb空间

网友F:
看来是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来是白学习了

你这是狠狠打击了楼主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