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接头以外,还有高招吗?

楼主(2025-04-23):
转接头,找不到了

12v2a电源倒是不少,2.1——2.5,只差0.4毫米,却让人挠头,除了转接头以外,还有高招吗?

网友:
进入机箱,剥开电线直连

网友:
拆开焊接个母座当外接口

网友:
监控的电源插座改过5.5*2.1,是在原接口旁边打孔安装带螺纹的插座,这个比买转接头麻烦多了,现在的转接头做工都不怎么样,不如找现成5.5*2.5的插头线

网友:
焊接两根电源线直连最简单

网友A:
万能的X宝有5.5*2.1 转5.5*2.5 的转接头,  直的和90度弯的都有, 这不算什么问题的.
换插座也可以, 只是要工具比较好, 堆锡法拆插座就可以换新的了.

网友:
不想用转接头就只能飞线了亲

网友:
接口直接焊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能的X宝有5.5*2.1 转5.5*2.5 的转接头,  直的和90度弯的都有, 这不算什么问题的.
换插座也可以, 只是要工 ...

是历史遗留问题吗?为什么不统一标准?
估计现在一般都采用Type C 接口了

网友:
拆开换座,一劳永逸。

网友:
直接把座子换了...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网友:
拆开直接飞两根线出来

楼主:
非常理性,理念是统一标准

网友:
圆珠笔芯DIY一个

楼主:
太高难了吧 ??

网友:
把插头口扩大点或打磨下

网友:
拆掉旧座飞线引至机壳外接一个插头对应的插座,至干外壳上的洞热熔胶烀上

网友B:
我感觉2.1和2.5可以混插,母口有弹片,可以自适应。就是松点和紧点的区别。刚开始插就是紧,插着插着就松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2.1和2.5可以混插,母口有弹片,可以自适应。就是松点和紧点的区别。刚开始插就是紧,插着插着就松弛 ...

这个。。。。。。跟你喜欢的那啥不同,没有伸缩性,25的头可怼不进21的洞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