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捡的遭雷击的Redmi电竞路由器 AX5400拆解

楼主(2025-04-23):
有个客户,私企,上几次过去就看见办公桌上丢着一台Redmi电竞路由器 AX5400,知道是被雷打坏的

然后上次过去时老板说让把网络相关的设备帮忙整理下,没在用的让我拿走或是丢了,然后这个路由器就丢了,不过是丢我车的后备箱里。

回来一试,发现能开机,RGB灯也正常,WIFI也出来了,那问题不是大,肯定是网口烧了,那就有了这个拆机贴

拆机是最简单的,反正是见螺丝就拆,拆完了见缝就翘

这个机器很重,这也是我没有当场丢垃圾筒的原因

这个是前机灯效面板

然后还有一个原因让我捡垃圾的原因是看到有2.5G有线网口

型号,当时不知是AX多少的,只知道有2.5G口应该不会很差

开拆

这个是背面的散热片,很大一片,不过顶上正面更大更重

拿掉散热片就看到了问题所在

WAN口烧糊了

5.8G天线

2.4G天线

拿下主板

这是LAN口的网变

WAN口的

WAN口烧的元件

LAN一口也有烧痕

把烧的了元件拆了
四个75R的0402的电阻一个电容,应该是102的高压电容

然后找了个150M的老路由拆了相关元件装上

测了下LAN1背面的数据线烧断了

正面的网口下的也有烧痕

算了,这种一体的网口很难拆,测了下WAN跟LAN234阻值正常,先试下机,如果这四个口能用就不折腾了,如果不能用也不用折腾了

试了下LAN234跟WAN插上网线有效果,恢复了下再设置了下可以上网了,不过LAN1不行,插上灯都不亮,不过早知道了
下了手机APP,RGB也可以控制了

==================

觉得不错,查了下当年也是千元机,不过WAN口烧成那样还正常,我觉得很牛了
已经用了一个多月了,感觉信号不错也没有死机很稳定,然后就把我的K2P给换下来了。
完工。

放一个网上找的配置图

后续:瞎折腾之-无线路由器散热风扇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31568-1-1.html

网友A:
里面的散热片个头可真不小

网友B:
不明白使用过程中怎么会烧成这样。

网友C:
楼主成功捡漏

红米这个配置挺高

网友:
捡垃圾也得识货啊

网友D:
K2还在服役中的路过

网友:
捡漏,能用,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使用过程中怎么会烧成这样。

打雷打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K2还在服役中的路过

K2就算了吧,百M的机,而且WIFI没有功放,至少要K2P全千M口的了,要不拉条百M宽带都跑不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的散热片个头可真不小

不过也是真的热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的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成功捡漏

红米这个配置挺高

就是看见了2.5G跟重量才下手的

网友:
一个电容、4个电阻以身殉职

楼主:
玩数码的捡到坏的比好的还兴奋

网友:
路由器不错的说

网友:
自从上光纤网口都没被雷击了

网友:
恭喜,成功捡漏。

网友:
雷击的可能性不大,触雷的机器根本没得修了,所有芯片全部一波带走完了。更多可能是插POE交换机烧的,那种非标的POE交换机,你都不知道它是哪种标准,一插一个不吱声。

网友:
正常情况下不应该是雷击的吧,除非是私网,毕竟现在运营商都是光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