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拼多多的PD 18W 红果充电头(HOGUO G06)

楼主(2025-04-23):
先上标称参数

咔咔两下干,壳子开了,开拆

正面全景

背面全景

电源芯片 微盟8115F,支持18w,光耦芯片pc817

硅动力同步整流SP6536FC

整流桥

变压器的尺寸

线路板厚度

爆掉的电容

我的感觉18W应该有点悬的一个充电器,大家看看,我也非专业。

网友:
18瓦去鱼上买旧的吧,说实话,新的都是这种通板,质量很一般,

网友:
还行,能用。要求不高没问题。

网友:
价格低只能压低成本了

网友:
凑合用  要求不高没问题

品牌拆机的不好吗 ?

网友:
应该就5伏输出吧

网友:
如果是白嫖的,或者1块2块3块钱搞得,那值得。不然直接狗东淘宝买新的,品牌的20w也就7-8块钱,比如联想thinkplus

网友:
多多上都是这种货,买几次了还退过一回,垃圾玩意儿浪费钱

网友:
实际效果能激发小数点就可以了

网友:
输出口设计得挺有才的

网友:
貌似这就是那种纹波很大的电源

网友:
质量很一般

网友:
确实,买这种还不如买二手原装的。

网友:
价格才是王道,

网友:
卡尺也要搞下卫生了

网友:
价格重点是价格

网友:
PDD啊 那没事了

网友:
这个不可能有快充吧

网友:
能用,但波纹很大,粗用没问题,常用淘个真的品牌二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