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兄弟姐妹们,请问这种暴力风扇用什么调速器?有解决办法的送一个

楼主(2025-04-23):
兄弟姐妹们,请问这种暴力风扇用什么调速器?
有解决办法的送一个,邮费自己出

兄弟姐妹们,请问这种暴力风扇用什么调速器?
有解决办法的送一个,邮费自己出
兄弟姐妹们,请问这种暴力风扇用什么调速器?
有解决办法的送一个,邮费自己出

网友:
内部象有驱动 ,   只有无刷和有刷的区别

网友:
看看里面有没驱动电路,没有可以试试电调

楼主:
无刷的,带不带电调不知道,不过接红蓝是可以全速运行的,原来在设备上是温控调速的

网友A:
免费包邮送一个帮你研究研究,没实物没法研究

网友:
直流调压调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免费包邮送一个帮你研究研究,没实物没法研究

哈哈,快去研究电桥,这个让我来

网友B:
风扇上不是写了么,红蓝接电源,黄色是报警、绿色接地,这是服务器上用的风扇,自身不能调速,可以外接直流调速模块,没有的话,调压也行。

网友:
这个是电压调速的

网友:
用可调电源试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扇上不是写了么,红蓝接电源,黄色是报警、绿色接地,这是服务器上用的风扇,自身不能调速,可以外接直流 ...

仔细一看,还真写了的。

网友C:
某宝有pwm调速器,几块钱一个,不过你这个电压高,50多v,有点特殊,不好买。

网友C:
而且你这个也不够暴力啊,这么大个尺寸才15.7w,我这个某宝12块包邮的,声音跟飞机起飞一样

网友:
电源电压不同,转速不同,我印象里大约30v启动
中国制造四个字上边那两个大写拼音字母啥意思?

网友:
自己做一个,给你个参考温控暴力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而且你这个也不够暴力啊,这么大个尺寸才15.7w,我这个某宝12块包邮的,声音跟飞机起飞一样 ...

这个是服务器上的吧,我也白嫖了几个,在吃灰

网友:
红色正极,蓝色负极,电压24V以上的电源接上试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扇上不是写了么,红蓝接电源,黄色是报警、绿色接地,这是服务器上用的风扇,自身不能调速,可以外接直流 ...

调压的话12V不启动,19V笔记本电源运行太快了,想调慢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扇上不是写了么,红蓝接电源,黄色是报警、绿色接地,这是服务器上用的风扇,自身不能调速,可以外接直流 ...

红蓝都接了电源了,为什么还要多一个接地呢?难道是要正负电压才能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宝有pwm调速器,几块钱一个,不过你这个电压高,50多v,有点特殊,不好买。 ...

买过,调不了,还是全速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