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捡到的车载OBD防盗定位器,只能拆

楼主(2025-04-23):
遛弯捡到一个定位器,看看是车用的,也不知道怎么用,那就拆开看看吧,怀孕的锂电池,被金属壳焊接在板子上严密包裹的元件,看完就扔吧,里面还有手机卡,不会寻到家里来了吧

网友A:
这东西,就是为了跑路吧。

网友B:
这是2G网络的?

网友:
电瓶容易亏电

网友:
好像很简单。

网友:
貌似过放鼓包了

网友:
看着还可以啊,应该折腾下利用

网友:
长见识了  不错

网友:
电池放鼓包了

网友:
不插OBD没用了

网友:
通过obd取电的

网友:
电池鼓包,温度太高?

网友:
这玩意好好像没啥用的

网友:
软包就用不了多久,,,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就是为了跑路吧。

是为了防止跑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2G网络的?

不懂,有GSM和GPS指示灯

楼主:
车辆停置时间长了,电瓶会亏电的

楼主:
锂电池包带保护芯片,估计是太热的缘故导致的鼓包

楼主:
铁质保护盖里面还有很多元件,没工具拆不开,看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