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第一次维修JBL CINEMA STV550多媒体音箱----问题竟然如此简单!

楼主(2025-04-23):
朋友说他的JBL CINEMA STV550 5.1 家庭影院合回音壁音箱插电时冒烟了,问我怎么办,我让他拔掉电把冒烟的那部分拿过来给我看看。在等待他过来的时间里上网查了下,好家伙,竟然要五千多:

他拿过来的是中置箱,也是整套音响的中心部分,包含中置和左右声道以及音频切换等功能。看了一下参数,功能不多,功耗也才区区35W,虽然有杜比的标志,但却没有AC3和DTS的标志,应该是不支持的了:

看了一下接口,除了HDMI和辅助音频,还支持光纤、同轴和USB接口。动手吧,先拆掉红框内的六个螺丝,至于绿框的螺丝,如果不取电源板是不必拆的,但是第一次操作不懂也是一起拆了:

取出整个电路板组件,原来还有无线模块藏在里面,它是靠无线传输其它声道的。拔下所有的排线就可以取出电路组件了:

仔细检查,外表并没有看出烧焦过的痕迹,看来要拆开内部检查了。取下金属压板上的4个螺丝,先取出电源板看看:

取出电源板,看着好像也没什么问题........等等,左边有颗电容似乎不太正常:

拆下来看看,果然被人搞大了肚子,看来当时只是冒喷雾而不是冒烟了:

仔细检查测量其它元件未见异常,原来的电容是35V1000uF的,考虑到它是第一级滤波,承受的冲击较大,而且在滤波电感后面还有两个同样是
1000uF的电容,为安全起见找了个63V470uF同体积的换了上去(本来数字功放就对电源要求不高):

装回电路组件,插电开机,和我Say Hello 后显示 OPT ,停留在光纤输入状态:

用光纤把它和我的SB0460连接起来,测试了一下,音质还可以,满足一般家庭影音使用,但总感觉对不起那5K大洋,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没有接上其它音箱的原因,特别是低音炮部分,没有它会感觉很无力:

因为时间不够,又没有带其它声道的音箱,放了一段音乐没问题后就没有测试DTS和AC3解码,直接让朋友带回家了(后期已经让朋友测试了,确实不支持,DTS和AC3只有一片沙沙声)。看着他带来的那罐荔枝蜜,感觉这回赚大了.......

网友A:
470uF不够,得换1000往上的...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470uF不够,得换1000往上的...

我也觉得 后换电容不行 ……

楼主:
引用 网友A:
470uF不够,得换1000往上的...

没事,它是前级电容,在虑波电感后面还有两个1000uF的,功放板上面还有三个470的。而且数字功放对虑波电容要求不高。

网友:
音响电容可不能瞎换 会嗡嗡的

网友:
冒烟应该不至于吧,没有没有烧焦的痕迹。

网友:
发财电容

网友:
至少得两个这样的电容并联上去吧!!!!

网友B:
电解电容很多新的质量很差,一般从成色好的板子拆。

网友:
都这么修, 消费不起来

网友C:
棒子家的SAMYOUNG三莹电容,看在荔枝蜜份上,好歹换个更大更好的

网友D:
JBL CINEMA STV550多媒体音箱,要五千谁会买?

网友E:
dts  ac3那都是DVD时代的技术了,应该支持的吧,不然还敢卖这么贵。不过现在网上4K或蓝光片源基本都是DB-Atmos\DTS-HD和TRUE HD了

楼主:
发财倒不至于,也就几十块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解电容很多新的质量很差,一般从成色好的板子拆。

是的,老板子的零件比新买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棒子家的SAMYOUNG三莹电容,看在荔枝蜜份上,好歹换个更大更好的

我也想啊,问题是空间太紧凑装不下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dts  ac3那都是DVD时代的技术了,应该支持的吧,不然还敢卖这么贵。不过现在网上4K或蓝光片源基本都是DB-At ...

正常来说想要用这两个功能就要交保护费的好像,而且强制要求如果有这些功能,必需要在设备上面标识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JBL CINEMA STV550多媒体音箱,要五千谁会买?

JBL的东西一向都比较贵,再加上它是五件套,要个5K应该也很正常。

网友:
JBL的东西一向都比较贵

网友:
应换个相同容量的,原电路是经过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