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忆捷S300L/1T固态修复,SM2258XT主控,求助

楼主(2025-04-23):
颗粒钢印为60080-512G,两颗,颗粒ID为45,49,9A,B3,7E,6B

原固件为S0830A0

用硬盘盒外接可能机箱USB口接触不良强制断开几次以后不识盘,硬盘盒主控为JMS580

在论坛中找到一个相同颗粒的朋友,参考了开卡工具,尝试开卡不成功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7909&page=1
感觉是CH CE有问题但不懂配置,不知道还能抢救否,求大佬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CE分布是对的,重新找固件开吧,找多die的固件

网友B:
找专业人事重新开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E分布是对的,重新找固件开吧,找多die的固件

好,我再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专业人事重新开卡吧

空盘没啥资料,再试几次,想着边学习边修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情况,换了多个开卡工具,一直卡在Dump system block

网友:
重新找固件开

网友:
开好了主控性能也一般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情况,换了多个开卡工具,一直卡在Dump system block

试试这个量产工具(和你一样的硬盘开卡成功)

网友:
慢慢学习并祝贺楼主开卡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