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伏安装日记

楼主(2025-04-23):
2025.04.23
光伏板610瓦  X6 =3600 瓦  400元X6=2600元 投入使用

混合太阳能逆变器 HE200-6500   2000元 投入使用
电动三轮车1号  铅酸电池 4860   0元  投入使用
电动三轮车2号  铅酸电池 4860  0元   不定时使用
铁塔电池 4825 价格400元   已付款
70米铝电线10平方X2=129元  投入使用
炬为WIFI电表 97元,已付款
双电源自动转换开关380v双路毫秒级220v逆变器光伏市电切换开关  84元   已付款
2P;GCQ3-100 / 新款不断电;63A
卖家说:切换时间30-50ms,但是不能保证切换时,电脑不会关机,电脑的要求是10MS,说市面上没有这么快的,先买来再说

这个APP体验不怎么样

第一次使用这种逆变器,也说不上什么好,感觉怪怪的

3600瓦 中午最高功率2500瓦左右峰值,一般在2000瓦左右

楼主:
2025.4.29

光伏逆变器的 。PU模式的缺点是,只有市电断电,电池才会参与供电
PBG 模式,不知道字面意思是什么
PBG模式的缺点的,电池退出的电压范围内,光伏只会充电,不会供电,优点是市电不怎么介入

最近用了几天PBG模式,晚上自动切换到市电,可以正常用,没啥问题,就是市电过逆变器会有无功电流3A
所以安装了,第三方切换,晚上退出逆变器,或改为低功耗模式

楼主:
2025.4.30
投资按6000算,目前收益3元每天,每年回本1000元,预计6年回本
不过目前存在很多问题,都需要解决
1,从新安装光付支架,费用估计600元,水平安装的光伏板问题太多
2,组装容量3600瓦,逆变器6500瓦,发电量最高2700瓦,有时候不够用,需要增加组件
3。计划加装光伏优化器,因为早上晚上遮挡有点严重
4. 储能严重不足,计划分期加入容量
    现在白天的电,有时候用不完都放弃了,晚上还需要市电
感觉增加储能应放第一位
参考资料
‌储能成本‌
锂电储能系统报价约0.8元/Wh,储能度电成本为0.11-0.16元/kWh(按20%储能配比计算)。
新型固态电池技术(如宁德时代第三代产品)推动储能效率提升,能量密度达500Wh/kg。

另一份资料,找不到原文了,大概意思是
存放一度电的成本是0.4元,投资一度电容量的费用大概500-1000元
这样的话,就算光伏的电不要钱,用一度电的成本 0.4元,和市电0.5469相大不大
但我感觉还是要增加容量,减少光伏弃电和市电参与。
5. 协调大功率率用电器的工作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5毛一度自用电的话,2年回本。划算。

2025.5.10
2年回本有点难,目前估计5-6年
详情看下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不了太久,绝对会换锂电池,并且心心念念着想逆变器升级大些的 ...

我的计划是买一辆300V平台的,40度电的电动汽车做储能,价格是9万左右,一时半会实现不了
------
逆变器暂时先不换,因为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支架+板子这方面费用可能要先花。
——
2025.5.18今天发现冰箱的下层坏了,不怎么冷冻了,水饺变成面团了,直接用电磁炉煮了喂狗了,可能跟切换开关冲击电流有关
2025.5.19今日购买了100米16平方X2铝线价格288元,实际用了70米,扩展了一些用电范围,带来的问题是,增加了1台热水器,1台电饭锅,1台饮水机,同时,加强了48V系统的通电能力
2025.5.20由于不确定的大功率负载太多导致电池电压低,逆变器关机,待办除去一些大功率负载

楼主(2025-05-26):
2025.5.24,拆车9组电池 价格1693
2025.5.26电池安装全部到位
2025.5.25安装矩为安时计

网友(2025-04-23):
就这么放地上???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网友:
逆控一体机上都有自动设置切换市电的,并且还会切换接零和地线(这个很重要,逆变时地线会帮你自动零线,转市电时又会断开接零只用市电接地线)。
另外,铅酸基本没用的,容量小不说压降还极大,对逆变也不友好,铁锂是最好选择。

网友:
场地够大的

网友:
竟然有这么大的空地

网友:
这是……49年进国军?

网友:
逆控一体机坏了维修运费都伤不起。单mppt和逆变器1000就拿下了。有这2000块我宁愿加电池和光伏板,电多了还怕不够用切换什么?

网友:
大手笔,是不是该搞个倾斜的架子固定太阳能板

网友:
期待楼主后续更新

网友:
光伏面板半月打扫一次

网友C:
光伏板倾斜向南方,发电量应该会更高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光伏板倾斜向南方,发电量应该会更高些

电太多了伤脑筋。

网友:
电厂厂长,你好!

网友:
这环境还放地上?一刮风就会一层灰

网友:
请教下,标称 610W 这个光伏,每块有多大?

网友:
搞太阳能的投入也不小

网友:
做个标记,静待更新……

网友:
投入产出比不划算  适合环保考虑吧

网友:
工程不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