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捡到一只VC890D万用表

楼主(2025-04-23):
            昨天路过废品回收站,见到有一只VC890D万用表,除了电池盖有点问题,以及不能开机之外,别的还行

            外壳有点脏,用抹布擦了又擦,成色还行:

          背面的灰尘不大好清除:

           摘下皮套:

            与多多上卖的同型号表有些不同:

         电地盖上有一圆型凹槽,不知是什么弄的:

           拆开后盖:

            电池还是原装的,电压还有9V,但是短路电流较小:

        反复旋转旋扭,没有显示,断开电池一端测量没有电流,取下电路板,发现主控是牛屎芯,7106。
        这货应该是低端货吧,多多上怎么还卖70多?难道是电路更新换代了?
        触点磨损比较轻,估计使用较少,清理电路板上旧灰尘后,试机,屏幕显示时有时无,不知是哪儿还有点问题。

网友A:
搞不懂有些男性为什么要用女性的头像

网友:
我有一个胜利仪器的vc890c+,买了10多年了。

网友:
除了电池盖有点问题,以及不能开机之外,别的还行

哈哈,就是外观还行,不过后来楼主妙手,还能显示时有时无

网友:
捡来的还行,拿钱,不显示我不要,没这技术修好

网友B:
这货是低端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货是低端货吧!

890是非常广泛的一款型号,跟MF47有得一比的

网友:
有一个vc9208的,和这个差不多。

网友:
看样子还挺新的,没怎么用过

网友:
家里有一只一模一样的,还能用

网友:
看样子还挺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不懂有些男性为什么要用女性的头像

难道我是猴子、、、、鸟?

网友:
看看是不是转盘的弹片搞错了

网友:
捡的还行,适合折腾

网友:
这还是原厂电池,胜利的表有二个,一个是9801A,还有个是自动量程的。都时间很长了。

网友:
这个型号跨度很大,批次不同性能也有差异。

网友:
三位版啊,有啥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