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单拆修美的CXW-200-DT17抽油烟机琴键开关

楼主(2025-04-23):
家里的美的CXW-200-DT17抽油烟机开关时好时坏有一段时间了,周六终于罢工不再工作了,估计应该是面板上的琴键开关的触点接触不良,觉得问题不大想要自己动手拆修,拆掉前面板上两颗螺钉怎么也拿不下来,只能作罢,网上搜了一大圈也没有找到如何拆开,今天又仔细看看了,发现玻璃罩上面有四颗螺钉,决定再试一试,不行就报废以旧换新,断开电源,卸下螺钉往外拉结果还拿掉了玻璃罩,看到里面的琴键开关了,断开连线卡扣,可以看到里面的按键孔位还有四个螺母连着难怪拆不开,费点劲拆下琴键开关撬开壳子,发现的确是触点氧化严重,用砂纸把触点打磨光亮装回去,插上电源按下按键能工作了,手上基本没有沾啥油就弄好了,很高兴!

网友:
不错,油污不严重

网友:
触点氧化严重

网友:
琴键开关是不是不如触摸开关耐用?

网友:
看来油烟机还是更适合用触摸开关。

网友:
换一个新的又可以用很久

网友:
应该把弹片掰一下,增加弹性,可以用时间长一些……

网友:
油污最麻烦

网友:
原来这个抽油烟机是这样拆的

网友:
一不小心就可能玻璃碎了一地

网友:
拆都拆了,不顺便喷点神油?

网友:
还好开关里面没什么污染,这收拾一次应该能坚持到报废了

网友:
油污不好清理

网友:
触点打磨完应该上润滑脂保护,或者喷点神油

网友:
机械按键比电控可靠多了,维修也方便。

网友:
触点开关用久了触点都会出现这样的氧化故障。

网友:
应该是油烟侵入的原因,在按键上粘一层塑料膜,能起到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