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解一款线下见过的手电钻 汉卫士5110S交流电钻

楼主(2025-04-23):
这个牌子楼主之前在五金店见过,店家描述二手,实际上应该是库存而已,发过来除了没包装,基本和新的一样,没怎么用卷入手不到三十块,拆机看看做工值不值这个价

楼主:
首先初看包装做工,还可以,感觉比之前买的杂牌手电钻顺眼多了,还有品牌说明书,上面还有公众号,之前买过杂牌也是二十多,上面说明书都是通用黑白说明书,功率应该没虚标,很低调才400多瓦,之前拆的2个杂牌都是瞎鸡儿吹,一个吹上千瓦,一个文字游戏实测空载200多,缩小字体写350

楼主:
果体图如下,开关我看不出质量好坏,定子做工似乎不错,你们有兴趣可以去对比我拆的杂牌机定子图,轴承也是正经轴承,夹头后面也有用轴承而不是铁环在干磨,刮了下竟然还是纯铜的看来线下的机器还是有点保障的。

楼主:
之前拆的2个线上品牌,都是铜包铝的,别看转子给的铜丝比汉卫士饱满,其实都是样子货,铜包铝

楼主:
突然发现我发错板块了本来要发拆机板块的。。

网友A:
看了拆机图,感觉你新买的这个汉卫士是最差的。电机轴轴承与输出轴轴承只靠薄薄的塑料壳支撑,支撑力严重不足,在钻较大的孔时,两轴之间的径向力太大,容易造成齿轮脱离形成打齿损坏,论坛已经不少人发帖吐槽了,建议不要使用超过6毫米的钻头,否则齿轮坏了就报废了。下边那个钻就好多了,两个轴承是放在一个铝块之中的,支撑力要大很多。还有,铝线与铜线其实并不是重点,铝的电阻系数是铜的1.5倍,同等电流下,只要铝线的截面积是铜线的1.5倍,二者性能就是一样的,你也说了,铝线的比汉卫士的看起来饱满,就是线材加粗了的缘故,使用上是没问题的。事实上很多人发帖烧坏了线圈的例子,也多是铜线的。所以,我买电动工具,从来不去无聊地刮漆包线,只要好用就行了。顺便说一下,现在市场上的铜线很多纯度不好,属于杂铜,我用内阻仪测过电阻,有的电阻率是纯铜的4.3倍!还不如铝线呢。

网友B:
6楼的大神是一语中的,发现了汉卫士的缺点所在,其实铜和铝做绕组都可以,只要满足功率要求即达标;那个轴承后面是塑料支撑,怼两下就碎了,加个铝块是对的;这种插线的手电钻,卖个30元,还算合理价位,用红包的话,25元可以拿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拆机图,感觉你新买的这个汉卫士是最差的。电机轴轴承与输出轴轴承只靠薄薄的塑料壳支撑,支撑力严重不 ...

有那个铝块的无一例外都是带冲击功能的才有,普通的无论哪个牌子都没有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6楼的大神是一语中的,发现了汉卫士的缺点所在,其实铜和铝做绕组都可以,只要满足功率要求即达标;那个轴 ...

铝块都是带冲击功能的才有,普通不带冲击功能的所有手电钻都没有的。。你多看几个拆机贴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铝块都是带冲击功能的才有,普通不带冲击功能的所有手电钻都没有的。。你多看几个拆机贴就知道了。 ...

你说的非常对,实际最常见的交流手电钻就是这两大类,一类不带冲击的,一类带冲击的,大家都是互相抄,不带冲击的这种把缺点也抄下来了。知道这一点,今后不要买这种不带冲击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非常对,实际最常见的交流手电钻就是这两大类,一类不带冲击的,一类带冲击的,大家都是互相抄,不 ...

哦,这点倒是第一次听说,之前好像还听说过带冲击的实则很鸡肋,费用上去了,故障率也上去了,冲击力可有可无,你打的进的,不带冲击的也打的进,不带冲击打不进的,你带冲击也打不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这点倒是第一次听说,之前好像还听说过带冲击的实则很鸡肋,费用上去了,故障率也上去了,冲击力可有 ...

你的这些说法不能绝对来看,要看参照物是什么,带冲击的电钻与电锤来比,冲击功能确实鸡肋,但比不带冲击的电钻,在打砖墙时还是有一定作用的。至于故障率方面,拿我们现在讨论这两种交流电钻来比,无数的事实已证明:不带冲击的这种更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些说法不能绝对来看,要看参照物是什么,带冲击的电钻与电锤来比,冲击功能确实鸡肋,但比不带冲击 ...

这样啊,不过我看结构,这个轴承不用冲击模式一般我们使用也不用怎么按压吧,而且受力的应该是绿圈那里不是红圈那里吧?我看着似乎也挺厚的够用啊,冲击模式要按着才有冲击力,非冲击模式也很少需要大力按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些说法不能绝对来看,要看参照物是什么,带冲击的电钻与电锤来比,冲击功能确实鸡肋,但比不带冲击 ...

还有一点,我之前看网上评测说,抛开你说的功率问题,铝线电机散热能力和持续重度使用都不如铜线电机,铜线连续工作的时间比铝线长很多,还有一点也是看网上评测视频,冲击模式和非冲击模式打砖头,都打的进去,甚至非冲击模式打的还更快。。

网友:
这电钻只能中午干活的,买一个便宜的东成或博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