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两个路由器暴力加散热,一个内置,一个盖子盖不上了

楼主(2025-04-23):
一个小米内置,一个移动的,夏天到了,给他俩凉快一下

网友A:
你要冻死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冻死路由器?

怕他热降速,我这两个是无线桥接,功率大

网友:
楼主真是个人才

网友:
路由器说:夏天到了,我也该吹风扇了。

网友:
嫌家里不够热闹!

网友:
样子太丑了

网友B:
暴力风扇能长久工作

网友:
杀鸡用了宰牛刀,有点过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暴力风扇能长久工作

对和路由器绝配

网友:
我家里这些玩意也是被我改的盖子都盖不上,一离开家就各种状况不断,家人还弄不了,已经严肃警告我多次了

网友:
实测效果明显么

网友:
暴力风扇不嫌吵吗

网友:
这路由是要起飞的节奏嘛~

网友:
直接搞个USB的那种小风扇对着路由器吹就行了

网友:
用12V风扇接5V电源,随便怎么用都不会坏

网友:
暴力风扇噪音有点大吧

网友:
至少用盒装CPU自带8厘米风扇散热器,12厘米更静音。尽量用螺丝固定可拆修结构,天冷时复原。

网友:
看看真真热的时候是个什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