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天线可以用来改装台式机无线网卡吗?

楼主(2025-04-24):
现在台式机用的无线网卡是PCIe无线网卡,在台式机外面有两根外置天线,不太方便,经常被同事踢坏。
想用这种软天线贴在台式机外壳上,小巧好看,而且不容易磕碰。

网友:
应该可以。选对频率,接口好像是SMA。

网友:
品牌机全是贴在机箱里的

网友:
买个sam头子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A:
当然可以,注意的是IPEX几代一般nvme接口是ipex4,pcie的话ipex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注意的是IPEX几代一般nvme接口是ipex4,pcie的话ipex1

请教一下,普通的7260 7265 8260 8265是IPEX1还是IPEX4?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普通的7260 7265 8260 8265是IPEX1还是IPEX4?

你问的这几个网卡都有不同接口哦 比如同是8265 有minipcie 也有nvme的

网友:
可以换,但效果不好。

网友:
你这应该是SMA接口的吧

网友:
可以的,不过贴在机箱内部信号会不好,也有网卡专门的天线磁吸的,就是脱了一根线而已。像这样。之前买过一个技嘉原装的WIFI7天线,用锡纸包起来,拔掉,轮流测试信号变化,天线还是有用的,本来我想着不插天线也一样用呢,发现不差天线情况下信号5G频段-db确实查就像穿了两个墙的数值

网友:
可以,现在好多天线就是PCB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