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金科德定时器改RX8025 请教大家如何接线

楼主(2025-04-24):
手里有两个金科德定时器,里面的时间误差比较大,看了坛子里大家都改8025,也跟风买了件。拆开发现不知道怎么改,晶振要去掉,C3、C4是不是也要去掉?8025需要共地,应该接到电路板的哪个点上?

请大家指点一下,改完再来补充帖子。

网友:
这里面有高压,改起来需小心,最好跑一下线路

网友:
C3、C4是不用去掉

网友A:
快1、2秒有什么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快1、2秒有什么关系

半年快5.6分钟的话,是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1、2秒有什么关系

每天差近5秒,长期下来定时就不准了

网友C:
家里几个都换成智能开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年快5.6分钟的话,是有关系的

是的,时间差的多了,定时就不准了

网友:
替代单片机晶振 还要注意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里几个都换成智能开关了

智能开关故障率也挺高的,我用的一个就经常联不上,是涂鸦的。还有一次家里断网了,全部失灵。

网友D:
反正猴哥说的要去掉,我的都是去掉的,目前良好

网友E:
请问里面那个电池,是可充电电池吗?

网友:
我有一个机械式的定时插座,生产厂家叫科德电器

网友:
空板子在哪里搞的?

网友:
有高压,空间小,放弃改吧

网友:
第一次看到有这套件,这样改造就方便的多了,就是体积太大了,价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正猴哥说的要去掉,我的都是去掉的,目前良好

是去掉C3 C4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里面那个电池,是可充电电池吗?

是的,镍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