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大疆无人机电机

楼主(2025-04-24):
公家的无人机摔了
修好了
换下来三条脚,也就是三个电机
简单拆开看看
无人机长这样,御2  PRO

三条换下来的脚

  电机

脚里面有一个LED灯,一个天线

话说这电机能干啥

网友:
可以再D一个无人机

网友:
做一个暴力风扇

网友:
做电扇,估计效果刚刚的。

网友:
三个风扇哈哈

网友:
暴力风扇暴力风扇。

楼主:
求个教程哈

网友:
上可调电源改个风扇啊

网友:
买个电调就能转,做个暴力风扇,网上有DIY套件的

网友:
自己用的话可以搞点热熔胶把断脚接回去

网友:
无刷电机,确实可以搞个暴力吹风机

网友:
我建议直接出售~

网友:
缩水成长方体磁钢,齿槽转矩脉动比瓦片弧面明显。幸好主控板没坏。

网友:
当然是买配件啊

网友:
适合做暴力风扇啊

网友:
话说这电机能干啥?

改装成风扇啊

网友:
要换就换4个

网友:
科技感满满

网友:
无刷电机看着舒服,看线圈,应够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