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锌合金的卫生间门锁坏了,DIY一个手柄

楼主(2025-04-24):
锌合金的卫生间门锁手柄碎了,门锁上了,老人家在家,开不了门,几次叫隔壁的年轻人帮开的门,DIY一个手柄,

同型号的难找,就是换同样的拍也用不了几年

废旧的冲击钻头加螺丝杆做一个手柄

平时不锁门,不小心锁上了,就用这个开

网友A:
这种门锁20块钱都不要  自己换一个吧

网友B:
结实,实用,就是不好看

网友C:
你这个怕是用到天荒地老都不坏
其实不难找,这种挺常见,不一定追求一模一样。

网友D:
为什么现在还在用锌合金做龙头、门锁之类?简直就是在做坑啊。话说锌合金刚面世时是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
刷上漆套上个热缩管

网友:
很牢固,外面可以想办法装饰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
高情商:很实用
低情商:有点丑

网友:
这给是够牢固了,但是有的锁体里也是锌合金容易断,那时有手柄都没用,

网友:
现在的门锁大多质量都不太好而且还贵。

网友:
之所以丑 是因为它只是个临时钥匙, 平时不插在上面的

你这又焊接 又锯断 又打磨的 工时费都算有几十块钱了吧
我觉得用一个大号的一字穿心螺丝刀就行了 就几块钱包邮 平时还能当凿子用

网友:
耐用是关键 后期再套外衣

网友:
这种应该不是锌合金吧,锌合金一般是做小件,装饰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门锁20块钱都不要  自己换一个吧

如果还是锌合金的,新的都不想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实,实用,就是不好看

平时手柄放在抽屉里面,用的时候再拿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怕是用到天荒地老都不坏
其实不难找,这种挺常见,不一定追求一模一样。 ...

不同型号怕装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现在还在用锌合金做龙头、门锁之类?简直就是在做坑啊。话说锌合金刚面世时是用来做什么的? ...

我不喜欢锌合金的任何东西,怕了,门锁、水龙头、空压机的单向阀领教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