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BOSCH ISR18V-30PHX自停版起子机拆解

楼主(2025-04-24):
工业装配用起子机,带自停,简易拆机分享。

网友:
扭力有电小啊

网友:
国货仍须努力啊!人家设计这小东西看着也很养眼。

网友:
干活的好工具。

网友:
这个还可以 ……

网友A:
那个圆形电路板是蓝牙小板吧,带手机APP设置参数的

网友B:
改天我再做一个喜利得波箱带自停的扭力批,
这种弹簧触发的扭力自停,理论上比电子的要稳定多了。且精准,基本可以认为工业电批的变种,
自停电路自己用继电器做也不复杂。
至于说扭力小,那是为了做得精准,换个大弹簧就能加大最大扭力,不过与之相对的是,小扭力的精度就不太靠谱了。

网友:
这是扭力批,扭力和手电钻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圆形电路板是蓝牙小板吧,带手机APP设置参数的

NFC,可以与手机互联通讯

网友:
专业的东西确实不一样,看上去就很清爽,咱业余的,只能在PDD上面买点水货偶尔玩玩就行啦,高级货是不一样,用料毕竟在那里

网友C:
太复杂了,坏了自己没法修,我还是喜欢简单一点的,话说这种无刷马达是不是没有外壳?完全靠手电钻的外壳作为支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复杂了,坏了自己没法修,我还是喜欢简单一点的,话说这种无刷马达是不是没有外壳?完全靠手电钻的外壳作 ...

大部分品牌的无刷电机都是分体电机,一体电机的目前好像就那么一两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改天我再做一个喜利得波箱带自停的扭力批,
这种弹簧触发的扭力自停,理论上比电子的要稳定多了。且精准, ...

普通手电钻能改吗?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普通手电钻能改吗?大神

能 ,带机械扭力调节的都能 。翻下我的帖子

网友:
大厂的果然不一样,电机都带霍尔的,各种细节都很用功。不像国产的公模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