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蒸锅换电路板!太容易坏了!

楼主(2025-04-24):
蒸锅突然没电了,拆开了看,电路板问题:有个管子还是集成电路因水汽短路,有大佬知晓请指教!本人不懂,只好换个板子,50元向广东发订单,换板子后,就OK。

网友:
电路板灌胶处理!

网友:
没有变压器,只有电感,这个应该是一个非隔离5V还是12V电源芯片……

网友:
漏水不解决,换多少次都不好使

网友:
凡是有水和蒸汽的厨房电器,都应该灌胶处理,坏了直接换新。

网友:
换买个电路板要50元有些贵。

网友:
看成色,蒸锅使用时间不长。电路板专业性差点意思,没有做防水处理。

网友:
一看就是进水腐蚀了,把电路板喷上三防漆

网友:
换换更健康】

网友:
买个电路板要50元太贵了。
我的坏了,第一次花了几元钱买了一个温控带定时的模块,结果尺寸大了,放不进去,外挂又不好看。又花了几元钱买了一个定时器外接,原有的板子直接省去了。反正用这个,也只需要定时功能。

网友:
看电路是给控制电路供电的低压开关电源,可以拆一个输出电压一致的充电器,把输入和输出用线接到电路。

网友:
能买到相同的电路板更换还是很方便

网友:
供电芯片损坏造成的,以后注意防水

楼主:
谢谢,回头测下,看有无相同元件,坏的是个五脚芯片,一时还没找到相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头测下,看有无相同元件,坏的是个五脚芯片,一时还没找到相同的。 ...

电源芯片坏了,搞清楚电压是多少,外挂一个电源模块给板子供电就行了,当然原来的坏芯片要拆掉,确定没有短路的情况下再接供电模块,淘宝上也有单独的电源模块可以买的,也可以从手上闲置充电器或者电源里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芯片坏了,搞清楚电压是多少,外挂一个电源模块给板子供电就行了,当然原来的坏芯片要拆掉,确定没有 ...

谢谢,回头就试。曾购过电源模块一时没找到

网友:
换这板要50,也太坑人了。

网友:
这种锅拿起盖子的时候倾斜锅盖把冷凝水滴回锅内,清洗锅胆放入前用抹布擦干底部的水,烹饪水位不要超过刻度避免溢流。说了一大堆我自己家的领导都不这么干,毁了不少电器

网友:
我宁可送修维修店,最多给1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