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先锋DVD DV-3501拆修

楼主(2025-04-24):
近期整理东西的时候翻出来一台10年前收进的先锋dvd机,能通电进出仓,不读碟

楼主:
开盖,放碟后光头有动作,主轴不转。拆下主轴电机总成,发现这货居然用的是无刷电机,是我小看它了

网友A:
会不会是限位开关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限位开关坏了?

检测过是好的

网友:
巴拉巴拉能转

网友:
所以修好了吗?

网友:
可能激光头坏了

网友:
双解码的高级货

网友:
不读是个很头疼的问题

网友B:
清理一下激光头试试,实在不行调一下功率

网友C:
当时据说先锋影碟机播放CD的音质比较好,我买了一部索尼的DVD播放CD声音确实不怎么样但是播放DVD音乐光盘效果也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理一下激光头试试,实在不行调一下功率

光头清洗过了,无效

网友:
带d1端子,难道是鬼子本土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时据说先锋影碟机播放CD的音质比较好,我买了一部索尼的DVD播放CD声音确实不怎么样但是播放DVD音乐光盘效 ...

我原来有一台先锋的LD大碟机,播放cd确实比一般的cd机要好很多

网友:
不读碟是不是激光头的弹簧扭曲造成的故障?  我是用镊子轻轻拨弄后就正常了  有2台正常了

网友:
有技术的人都想修好就放来吃灰了,

网友:
感觉这个电机应该不容易坏

网友:
这玩意儿现在修了还用么

网友:
没有什么大用处啦!!!

网友:
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使用DVD影碟机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