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intel的固态怎么这么不好搞,信息也太乱了

楼主(2025-04-24):
手上一个英特尔的2280板的固态,从标上看是256G/M2口硬盘,主控SM2258GAB,两个h27q1t8qem6r颗粒,这两个颗粒在网上查资料有写容量单个128的有写1T的,个人对比标签和别人手上的图是一样的原版,可找到的资料出入很大,官方的也写的是1T,这是什么鬼!!!,而且开卡工具检测到颗粒是SLC的,可百度上查到是TLC的,这个海力士这么不严谨吗

开不了卡,一开就ID无效/

网友A:
主控带锁开不了卡,需要换公版主控后才能开。
颗粒单颗是128G的,而且是TLC,不用怀疑。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B:
百度去查,乱七八糟的信息太多了,这里提供一个查询系统:https://www.microce.com.cn/
这个颗粒是16nm的TLC。主控是intel定制的SM2258G,带锁,直接开不了,要换公版才能直接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带锁开不了卡,需要换公版主控后才能开。
颗粒单颗是128G的,而且是TLC,不用怀疑。
...

那要给这个板换个什么主控才行,我有好几个盘看看能不能搬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去查,乱七八糟的信息太多了,这里提供一个查询系统:https://www.microce.com.cn/
这个颗粒是16nm的TL ...

牛啊,你们真是什么都有啊,我看了一下我的那几个SSD没一个主控能用的,看来只能先放一边以后在玩它了

网友:
这不是要换板

楼主:
真都是高手啊,没白来这里,受教了,

要是有能解锁的那就更好玩了,我试着度娘上搜了,没有人上载过方法

网友:
确实和公版有差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都是高手啊,没白来这里,受教了,

要是有能解锁的那就更好玩了,我试着度娘上搜了,没有人上载过方法 ...

英特尔带锁的58G确实能解锁,不过这项技术目前在极少数人手里,不公开。
我等平民能做的,就是换公版的58G,好在公版58G现在便宜了,翻新的10块钱一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英特尔带锁的58G确实能解锁,不过这项技术目前在极少数人手里,不公开。
我等平民能做的,就是换公版的58 ...

我们只是闲,看着 这个卡能用只是不忍放弃,伊者任心啊,我昨天把主控干了一下,之前能进工厂模式现在不行了,干下来的时候你猜我发现了什么,有空点,直接就有空点,这板是第一次说明出厂有问题,手工补了一下没有网,塑封枪都干冒烟了,现在只能换个主控了,但这个还是个有锁的定制版大小和2258XT还不一样,没有能换是只能作板材报废了,从这个2280板上折腾了两天学到了一个要点就是intel太坑了你搞什么定制板,这不就是一次性的吗,两颗粒只能改U盘玩了,有当料板可以拿去,要不然哪天忍不住还得买个钢网!

网友(2025-07-31):
确实没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