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问这样安装下水管会堵吗?

楼主(2025-04-24):
房子是2011年购的二手房,一直空着前年入住,空着之前我改100铸铁管为pvc110管,主下水管为下水通气共用,不像现在房开商的房子下水通气分离。原洗菜、洗衣、洗漱下水管为40管,洗菜处下水尢为缓慢已不能忍。这里好多住户堵后请人搞下水排管,有的6楼一根排水外墙直通一根地面,可能花了不少银票,哎,下水管堵真是头痛。曾花了70多元购弹簧自己也没搞通。
因有工具,准备切大理石,pⅴc管为暗管,睡服不败家娘们,五一节让她到另房去住两天,我也跑去吃住两天,这房内让它临时脏两天吧。打算五一节有空改管,主下水管为110管(下水通气共用),我改洗采、衣、漱主管75管,沉弯管为50管(管材已购)。
因地有限,75得拐3组45度弯头,那样以后应该不会堵吧?
最后来张不败家娘们图片

网友A:
上下水位颠倒了吧,洗菜应该再最上面,洗漱在中段,洗衣机在最下面

网友B:
应该没问题,只要不返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下水位颠倒了吧,洗菜应该再最上面,洗漱在中段,洗衣机在最下面

地是平的,顺序洗菜-衣-漱-主下水管,平面图我不会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没问题,只要不返味。

谢谢,菜-衣-漱都加50PVC沉水弯(不带检查孔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没问题,只要不返味。

考虑到返味,都要加沉水弯的。

网友C:
其实40管就足够了,但是要改用水习惯,
1. 水池都要有过滤网避免堵塞,特别是防止头发之类的东西进入。
2. 要经常蓄水后再放水,靠大流量冲掉管子里沉积的垃圾,用盆装水冲当然也行
3. 洗碗洗锅要用热水避免形成油垢,洗好后也要按2用热水冲

网友D:
洗碗筷的下水道因为有油和食物残余最容易堵塞。

网友:
主管接75支管,工程量不小呢。
支管尽量倾斜水流的畅,减少积水成石。
至于存水密封弯也可以用硅胶防臭芯代替更好,存水弯有积垢和缺水失效的弊端。

网友:
尺寸标准,精确到0.02MM。

网友:
细说下如何:睡服不败家娘们
最好配图
谢谢

网友:
水管都是平的,管径再大都很难说不堵,或者说下水可能很慢,流量一大就更慢了,和堵也差不多

网友:
如何有洗菜那洗碗不?
如果有油的水下就有可能堵

网友:
保持原状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这东西自己家用,平时注意着点应该没什么问题,但厨房的不行,要用粗的,要有斜坡的

网友E:
堵可能不容易堵,就是流速可能受长度影响会慢点,时间长了内壁容易堆积淤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堵可能不容易堵,就是流速可能受长度影响会慢点,时间长了内壁容易堆积淤泥。 ...

确实离开你家以后很畅通流速快一般不会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40管就足够了,但是要改用水习惯,
1. 水池都要有过滤网避免堵塞,特别是防止头发之类的东西进入。
2.  ...

房子到我手后我加了过滤网的,以前房主租给别人陪读三年不爱护造成的吧,我猜测的。当时看房过户就堵着不下水,请专业疏通过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洗碗筷的下水道因为有油和食物残余最容易堵塞。

所以我准备加大管件,并让管有斜坡状,那样估计下水较快一些。

网友:
不会的不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