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sp-12F烧录连接不上

楼主:
我在烧录这个esp-12f的时候,把GPIO0打到低电平,按下SW1,烧录器一直连接不上开发板,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TXDRXD对换下试试

网友:
电路图没错,连不上的话,检查com口相关的通信链路是否有不通的地方?
可以把txd和rxd两个脚短接,然后在电脑上看自发自收的环回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TXDRXD对换下试试

TXDRXD对换之后,esp12f就不闪灯了,不对换还能闪灯

网友B:
R9太大了,很多模块已经加了上拉电阻,不用一直接地,只需要上电时是低电平就行了,我一般串100欧电阻串按键接地,上电时按住再按复位键,服务完成就不用接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9太大了,很多模块已经加了上拉电阻,不用一直接地,只需要上电时是低电平就行了,我一般串100欧电阻串按 ...

我是看手册的示例图都加的10k,我也加了10k

网友:
拿万用表测一下,确认EN是3.3V,IO0是0V,自己焊接很容易短路的

网友C:
这个模块不良率很高。特别网上零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模块不良率很高。特别网上零卖的。

这是嘉立创贴片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看手册的示例图都加的10k,我也加了10k

如果模块没有加上拉电阻,那样做是没问题的。如果模块已经加了10K上拉电阻,那就不能拉低了,要验证也简单,用万用表测一下IO0的电压是多少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模块没有加上拉电阻,那样做是没问题的。如果模块已经加了10K上拉电阻,那就不能拉低了,要验证也简 ...

找到问题了,IO0拉低电平之后是1.9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模块没有加上拉电阻,那样做是没问题的。如果模块已经加了10K上拉电阻,那就不能拉低了,要验证也简 ...

我现在把R9焊了根线短接了,IO0也是低电平,但还是显示A fatal error occurred: Timed out waiting for packet header

网友:
我用的是这个电路,楼主可以试试。

楼主:
这个是板子,我把R9短接了,IO0引脚测得电压为0,EN和RST电压为3.3,但还是不行

网友B:
对调一下RXD和TXD,看看是不是接错线了;波特率是不是1152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调一下RXD和TXD,看看是不是接错线了;波特率是不是115200。

对调了,波特率也调了

网友:
串口助手看看是不是进去烧录模式,波特率是74880还是多少忘了,自己查下。排查数据问题还是模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