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写入量放大倍数太多,写入256G,Crystaidiskinfo检测写入7584G

楼主(2025-04-24):
Toshiba HYDN 256GB,sm2246写入量放大倍数太多,写入256G Crystaidiskinfo检测写入7584G

刚刚开卡 这个是量产开卡那里有错误吗?  跑圈软件 跑了一圈 就有这么多的写入量,

网友:
应该是软件版本显示错误吧

网友:
2246XT 一直有这个毛病

网友:
不懂来学习一下,只照葫芦画瓢量产过一次SSD

网友:
我的2246en  没用几次  写入都20多T了

网友:
可能算法不同吧,ssd名字最好别用Intel,Micron等字眼

网友:
常见问题,把固态的名字改掉

网友:
硬盘名字里不要带Toshiba,软件会按硬盘名字不同的算写入量之类的

楼主:
重新开卡了下,名字改了,就正常了。   大坑

网友:
这个 7584 的单位应该是 32MB,CDM 有时候会显示单位有时候不会,应该是 smart 识别问题

网友:
一个名字的血案,真的够狗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