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34401A怎么设置电压档的内阻了

楼主(2025-04-24):
好像是能设置,但是我忘了,哪位大婶会啊

网友:
进系统菜单

楼主:
盈文看不懂啊

网友A:
蓝色shift——左键,进入第一级菜单,屏幕显示:A:MEAS MENU,然后按下键进入A类设置子菜单(第二级菜单),按右按键到第三项INPUT R,就是输入阻抗,继续按下键进入第三级菜单,用左右键选择输入阻抗>10 GOHM,按enter按键确认(auto/ma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色shift——左键,进入第一级菜单,屏幕显示:A:MEAS MENU,然后按下键进入A类设置子菜单(第二级菜单) ...

哈哈,多谢大神啊

网友:
input R。默认10M的

网友B:
34401A完全没必要设置INPUT R阻抗,如果你选择6.5位分辩率,无论是设置10PLC还是100PLC,ZERO(自动调零)都是默认开启的,触发大约是1.5mS。

也就是说你无论是选择AUTO还是10M都一样,没有任何区别;相反,如果设置成10M阻抗时,在mDCV档测量时,会引入不必要的噪声干扰。

网友C:
不知道又要整哪出,这神机挺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4401A完全没必要设置INPUT R阻抗,如果你选择6.5位分辩率,无论是设置10PLC还是100PLC,ZERO(自动调零 ...

我是要选10G,不是10M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又要整哪出,这神机挺麻烦的

整哪出?刘欢老师的《我和你》

网友D:
投诉厂家啊,让他们做中文菜单,不然制裁他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投诉厂家啊,让他们做中文菜单,不然制裁他们.

哈哈,这个必须的,给他们加关税到2500%

网友E:
引用 网友B:
34401A完全没必要设置INPUT R阻抗,如果你选择6.5位分辩率,无论是设置10PLC还是100PLC,ZERO(自动调零 ...

不应该是10G阻抗对干扰敏感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要选10G,不是10M

选择10G还是10M,真的是没那么重要,最好的方法是选择AUTO模式。而且,在设置阻抗之前,必须弄清楚三个概念:共模抑制 (CMR)、DCV加载误差、热电动势误差。

如果说,你是用34401A来考核基准源的各项指标,那么建议最好将自动调零设置成ZERO OFF,这样测量出的数据可置信度较高,离散系数、噪声都接近真实情况。

另外,如果输入电阻为 >10 GΩ,由于存在输入偏置电流,数字万用表的输入电容将被“充电”。环境温度在 0 °C 到 30 °C 之间时,数字万用表的测量电路会有约 30pA 的输入偏置电流。周边温度若在 30 °C 以上, 则每升高 8 °C,偏置电流就会增加一倍。该电流会产生小幅电压偏移,具体要视被测设备的源电阻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择10G还是10M,真的是没那么重要,最好的方法是选择AUTO模式。而且,在设置阻抗之前,必须弄清楚三个概 ...

第2项的原因,武天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应该是10G阻抗对干扰敏感吗?

如果说,测量DCV 10V档及以下量程,你是相信电压标准器还是仪表?

基准IC会随着加电时长,会出现元件老化及陈化,那么初次出厂标定数值也会有变化;一般出厂时会标注测量时环境温度、趋势变化矢量值和老化曲线。经过两年标定期后,需要重新测量前述变化规律,那么高抗阻会对底噪有很大影响,也就是DC电压加载误差,仪表比基准电阻大,那么噪声会被掩盖。

另外啰嗦几句,现在对于电压基准源或标准器,无论是DIY还是商品源,都是采取背靠背方法,可以省去高位表,用检零计或较差的表就可以对比。此处方法的优势在于可以自动、同时测试对比多个基准,而且基准的电压不必都是10V,比如7V、5V甚至更低一些都可以。因此,一台性能稳定的34401A很多时间可以当作检零计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2项的原因,武天老师

可能还是你的测试环境太差了。

玩34401A,肯定需要上位机软件,首先得弄一块GPIB卡,可以参考下面这个,配有温度探头和左老师上位机软件。
MeterCare Lite 基于STM32的开源 USB转GPIB 高速数据采集卡: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t=t&id=656880369084&qq-pf-to=pcqq.c2c,

其次,是你的测量线材,材料对于10V以下测量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