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永速无刷电扇外置电源拆解 附电路图

楼主(2025-04-24):
家里一共买了4台永速直流无刷电扇,配有相同规格的13V2A外置电源,拆解其一与同好共享。

该电源外壳采用超声波焊接,很难无损开壳,用菜刀+大锤法伺候。

插头与电路板之间用弹片联接。

电路板俯视

电路板底视

整流桥ABS210

主控芯片LP3718,这是一款“芯茂微电子”的“极简化自供电原边反馈控制芯片”。

同步整流芯片LP3588

高频变压器,看起来不错

高压侧滤波电容

低压侧滤波电容,两颗低ESR的

电路与下图高度雷同,仅个别元件差异,可供参考。

附主控与同步整流芯片资料,电源工作原理与参数计算其中有详细描述。

有坛友改电压资料请参考: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5471-1-1.html

谢谢观看!

网友A:
还行,寿命就看零件的质量了。

网友B:
质量一般般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行,寿命就看零件的质量了。

此电路类似之前发的那款15V 1.67A拆机板电源,主控芯片效率略低于INN3266C。看起来属三无(无外接大功率高压开关管、无光耦、无肖特基整流管)产品,实则电路更先进,效率更高、电路更简捷可靠、发热量更低。

网友:
买了4台永速直流无刷电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质量一般般阿。

可能制造成本所限,做工及用料都不及坛友提到过的那款INN3266C主控的拆机板,但日常使用似乎比普通电路好一些。

网友:
可以的电源,还不错

网友C:
早几天热了 找到了风扇找不到电源,手头 12v 2a 电源临时替代。报错 80 ,但是可以使用。估计厂家故意设计13v 电源。特立独行。
第二天电源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几天热了 找到了风扇找不到电源,手头 12v 2a 电源临时替代。报错 80 ,但是可以使用。估计厂家故意设计1 ...

不是报错80,是指电压“80%”。

网友:
看着一般般,12V3A估计也就刚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早几天热了 找到了风扇找不到电源,手头 12v 2a 电源临时替代。报错 80 ,但是可以使用。估计厂家故意设计1 ...

80是指电池电量80%,这个基本就是说电压不足的意思,直接用只是功率下降

网友:
感觉是一个电源充电器,给12伏锂电池充电用。也可以单独给电扇供电。

网友:
永速电扇配的电源做工还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早几天热了 找到了风扇找不到电源,手头 12v 2a 电源临时替代。报错 80 ,但是可以使用。估计厂家故意设计1 ...

拆开换个接口查,插到另外一边还可以自动暗屏

网友:
堆料一般般。

  当然,厂家可不希望你使用十年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开换个接口查,插到另外一边还可以自动暗屏

板子有电池和外接电源两个接口

网友E:
那个店买永速比较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店买永速比较便宜

价格相差不大,“拼”的是你有些什么优惠券。

网友:
电源做工尚可,关键是输出电流超过1.5A时的表现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