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雷克沙的SD Express专用读卡器上市了

楼主(2025-04-24):
价格是549,比闪迪大师便宜一点。只有一个专用插槽,可以向下兼容usf-1的卡。读卡器内置一个物理散热的风扇。颜值在线,总结有需求的可以购买。

网友A:
没看懂这是干嘛用的,out了

网友B:
这个比较高端了,我所有的卡加起来好像也不到500块钱

网友:
只有一个专用插槽

网友:
549元,价钱合适,
但我不是它的拥有者。

网友:
其实这种高性能的读卡器市场很小,所以看起来贵,实际厂家可能还不赚钱,因为平摊成本太高。

主要是换雷总,价格直接打到49,一年卖50万个,反而血赚。

其实一个读卡器,成本能有多少,主控能比固态硬盘贵?主要还是研发成本分摊不下去。

网友:
可以考虑玩下

网友C:
TF卡的速度很慢,用这么高端的读卡器也没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这是干嘛用的,out了

用SDEX TF专用读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比较高端了,我所有的卡加起来好像也不到500块钱

理性消费,给有需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TF卡的速度很慢,用这么高端的读卡器也没用吧?

SDEX TF卡走pcie协议

网友:
太贵玩不起

网友:
目前没有需求

网友:
读卡器早吃灰了,几乎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