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无头RX570试玩

楼主(2025-04-24):
开篇省流 无头RX570核心215-0876506在独显模式会代码43,没必要补HDMI/DP。CF交火调用双卡时会重启

今年3月份购买 大冤种U盘套餐,就是想看U盘里存了什么
结果很失望,8G的USB2.0 windows安装启动盘再加P106的驱动之类的
这容量装个PE+win10镜像就差不多要满了,挑最便宜的
当时买回来就直接拆机补接口了,补完进BIOS有显示就又扔回盒子吃灰,直到最近才有空拿出来继续玩
装完系统和驱动才发现显卡代码43,去跑显存测试 pass
核显进系统发现正常了 网上一顿搜索 帖子少得可怜 也没有解决
就这样玩吧 去测了一下跑分
性能损失非常轻 且PCIE通道能跑到3.0 X16 桌面待机也能降到1.1节省功耗

核心215-0876506

显存 三星K4G80325FC

核心供电4相 上下管 大中SM4377NS+大中SM4512NH 协控丝印A4K 老熟人NCP81161 PWM NCP81022N

核心辅助供电

0.8V茂达APW8713

显存供电 上下管力智M3092M+M3098M PWM茂达APW8277

1.8V 力智uP8801S

网友A:
请问一下大神,这种单相降压芯片,输入条件都满足了,但是就是不输出触发信号怎么搞?电源管理芯片用的是UP9511P,PWM端1.5v,EN5v,vcc12v,都有。MOS管也拆完了,6相供电都没触发

网友:
三朝元老了,

网友B:
现在不玩游戏了,核显都能满足我要求

网友:
电路不完整它没有反馈信号也不能正常工作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大神,这种单相降压芯片,输入条件都满足了,但是就是不输出触发信号怎么搞?电源管理芯片用的是 ...

这个不是单相降压芯片,这个是半桥驱动器,需要外部给它PWM才能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单相降压芯片,这个是半桥驱动器,需要外部给它PWM才能工作

有的,用UP9511驱动。换过UP9511也是不行。核心供电和显存供电都出不来

网友:
不咋玩游戏的感觉核显好,省电

网友:
现在不玩游戏了,显卡都是多余的,买之前就要选好的显卡,卖完显卡就是摆设

网友:
不稳定了,试着过下热焊

网友:
这种第一次见

网友:
过了玩游的年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大神,这种单相降压芯片,输入条件都满足了,但是就是不输出触发信号怎么搞?电源管理芯片用的是 ...

我从来都不是大神,我就一普通的数码维修爱好者
首先PWM得有波形,拿万用表量电压容易误导自己判断
其次PWM主控和协控都有电压监测,你把MOS拆了怎么会出电压,你怕烧后级的原件就断电感

网友:
我电脑里插了一张15包邮的亮机独立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不玩游戏了,核显都能满足我要求

我的要求好核显的U太贵了,纯核显又有种上不去下不来的感觉

网友:
什么是无头?

楼主:
没有视频信号输出接口的

网友:
这个给满PCI-E通道挺好,比N卡那几个阉割的性能损失少

网友:
这个比106好

网友:
电路不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