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最后一个长虹的5W LED灯挂了。

楼主(2025-04-24):
最后一个长虹的5W LED灯挂了。去年陆续坏了几个,这是最后一个了,也没得卖了。

网友:
目测400v电容鼓包。

网友A:
擦边球长虹吧?压根不像大厂做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擦边球长虹吧?压根不像大厂做工。

多看看    这个做工算上乘

网友:
板子都烤黑了,主要是热量散不出去导致容易坏

网友:
多年前那个三档调光的??我还有几个屯着

网友:
我有个疑惑,为啥我十年前自己装的led球泡没一个坏

网友C:
这板子看上去没有美的的好,而且散热不行温度把板子都烤黑了。美的的1个5WLED都服役快10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看看    这个做工算上乘

说说看怎么个上乘?

网友:
有能力的情况,可以换电容和LED,估计就好了。

网友:
多是热死的,。

网友D:
那个400V电容换成固态的

网友:
又热死一个。

网友:
我还有一个,还是多档变功率的,放在台灯上,大概也十年了,不过用的很少很少。

网友:
用了快10年了,质量还不错。

网友:
家里的筒灯都坏了一半了,我现在直接买几块钱一个的筒灯用,坏了再换也不心疼

网友:
电源的板,变色。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400V电容换成固态的

哪来400V的固态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看上去没有美的的好,而且散热不行温度把板子都烤黑了。美的的1个5WLED都服役快10年了。 ...

偏偏同批买的美的的我的坏了两个,长虹的这个好像只坏了一个,吊灯上有三个,一般我不太用最高档,用中档或者小档,反正还有别的主照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