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ns1081更新固件一直显示no card

楼主(2025-04-24):
可以确定主控和硬盘都是好的,已经焊过很多次了,可以明显看到硬盘复位的动作,但在更新固件加分区格式化的时候就会显示no card

楼主:
买的硬盘是emmc5.1的

网友:
我试了三星额emmc5.1 64G、5.0  16G都没能成功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有时候反复拔插几次,不要开卡,更新固件和分区格式化就好了,但有时候又无解,搞不清楚

网友A:
只要是这个就是没焊好或者颗粒废了  没有其他愿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这个就是没焊好或者颗粒废了  没有其他愿意

严重同意!

网友:
没焊好/颗粒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