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玩具万用表改锂电

楼主(2025-04-24):
一个玩具万用表,已经用了两块9v电池了,电池的价钱马上就要超过表的价钱了。正好掏了一个风扇的小板可以输出9v,并且自带充电管理。直接搞里头

玩具表

风扇板,两档,第二档9V,正好给表用正面的端口要拆掉,因为我没有端子头

800毫安时3.7v 锂电池。忘了在哪淘的了(老四、老五、老王??)

笔画位置,这里刚好,电池刚好垫高。

开孔,充电孔和按键孔

按键一颗led,向坛子里大佬偷学的

组装,焊接

呕吼,亮了

精度就不测了,毕竟玩具。以及我也没条件

网友:
没有硬开关,测下待机电流看看

网友:
按键一颗led

网友A:
待机电池大很快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待机电池大很快没电了

两个星期了还有电,没电就冲,偶尔使用一下

网友:
好像这款万用表的空间很小,能改真不容易。

网友:
用风扇小板

楼主有想法

网友B:
这个表我也有一块,一组一样的,这开机要按两下开关,开二档才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
没电容档?

有人说升压影响哪些档位测量?

网友:
直接用两块锂电池串联就行了。

网友:
这可省不少电池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表我也有一块,一组一样的,这开机要按两下开关,开二档才能正常工作吗 ...

是的,要按两下

网友:
这个比较厉害了

网友:
手里有只30年历史的 830B ,开关机  是硬开关  拨动开关

最经典的  是主档位切换开关   里面有钢珠设计那种,   拨起来手感超舒服  定位精准

网友:
这种改造板子的固定是个问题,搞不好插拔几次就不行了,LZ解决得可以。

网友:
我有一块FLUKE 17B+的表,改锂电后精度差了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