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为了测试电池做了个5A充电器

楼主:
朋友有组铁锂丢我了,但是呢其中两组不行了,我就想着全测下好重组

以前测过电池,电芯是20A的,用电子负载放电可以20A放,但是之前用可调电源充很慢,到了后期可能就1A多充好久
就想着这次搞个大功率点的充电器用
======================
锂电充电都是先恒流再恒压然后到了截止电压就断电了
这个如何用分立器件搞太麻烦
后来去了解了下,如韵电子有款CN3705符合我的要求,然后就折腾
因为这个降压充电,效率肯定不会很高,那就有个热的问题,所以选材上就用了1.6MM的铝基板,因为没有外壳,想着就两片铝基板合一起,一个上盖兼散热片,一个低板

======================
根据官方的原理图,再根据手中的元件修改下就出了原理图
做了两组,计划是一组铁锂3.648V,一组可调,不过焊接中全调成了铁锂了,因为这次要用,后面有需要换电阻再改成4.2V或是两串三串或是四串五串的电压

反馈网,调电压的

这里调EOC充电结束电流的

原理图一出就画板,这个简单,很好画,注意的地方手册都说了

这是画好的板子

这是上盖加散热

然后就是焊板,没什么好说的

这里采样用了两个
不为别的,就是采样电阻便宜,两个功率更大不过主要是更好调,可以调出想要的电流出来

买的4MM插头

无件有焊油看不清了

开始组装

把14AWG的硅胶线
装上间隔柱

来点散热膏

接头

完工

这两个是拿我儿子的乐高配件装的灯帽

上电,没炸

找个电池来试下,可能线太长,电流上不去,不接万用表可调电源显示25.几W,串上万用表就只有20W4A了

试下截止电压

最后两边不一样,可能是电阻精度不够或是芯片不一致,我更偏向于电阻精度不够,我的电阻是5%还是10%的普通电阻
一边是3.635V一边有3.66V,超了一点,问题不大,后面再调
因为原电池不是没电状态,所以5A持续不了太久,热量就是一点点温,下次充没电再试,不过两片铝基板应该能搞定散热了。
=========================

好了,达到了设计要求。打完收工。

======================

说下,发现这个芯片有个特点,充电不是接上就充,要先接电池再上电,要不就一直卡在检测电池状态,红绿灯闪。或是接上电池后断电一次也可以充电。
还有就是输出电压不能超25V,所以最大能5串充电,比如大家的锂工具都是5串的可以用这个来玩

楼主:
还有一个要注意的,板子上要分模拟地跟电源地,就是我画板的禁止区域的地方,两个地不能连在一起,但是可以一点接地。

网友A:
楼主厉害啊,做电源得有两把刷子的,我等只能看看了

网友B:
这个充电芯片是多类型的充电管理芯片,充电节数也可调。楼主用铝基板打板也是个亮点,便于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啊,做电源得有两把刷子的,我等只能看看了

这种有规格书的芯片很好搞的,按要求来就行。别想的太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充电芯片是多类型的充电管理芯片,充电节数也可调。楼主用铝基板打板也是个亮点,便于散热 ...

就是怕热,4056这个1A的芯片都热,这个5A的宽电压肯定更热所以才搞了铝基板来做。
主要是国产芯片便宜,这样下来也没多少钱

网友:
铝基板兼散热片,这个办法不错。

网友:
板子做的真漂亮

网友:
看着用料挺扎实啊

网友:
做的漂亮

楼主打板盖子,电解电容为啥要露出来,压缩空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漂亮

楼主打板盖子,电解电容为啥要露出来,压缩空间吗

电容高过电感,顶盖要压在电感上散热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漂亮

楼主打板盖子,电解电容为啥要露出来,压缩空间吗

这样看就清楚了,而且板还有1.6MM,穿过后还露出一点头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容高过电感,顶盖要压在电感上散热呀。

搞的细致啊

可以用小体积电容或给电感加导热硅胶垫就不用开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的细致啊

可以用小体积电容或给电感加导热硅胶垫就不用开孔了

开孔不是更方便么
而且手上有电容就不用去买了
还有散热器上开孔不是更利于散热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孔不是更方便么
而且手上有电容就不用去买了
还有散热器上开孔不是更利于散热么 ...

铝越多越好,哈哈

网友E:
楼主动手能力强,手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动手能力强,手艺不错。

这不得感谢JNC,要不只能买不合适的成品用了

网友F:
楼主真是高手啊,我们只能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真是高手啊,我们只能羡慕

这种简单的电路一般是焊好就能用的,多玩玩就会了

网友:
厉害,漂亮,只是这种开放式的,不怕灰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