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容点焊机升级

楼主(2025-04-24):
电容点焊机由原来用继电器控制改为mos管控制已经完工了,点0.15镍片要20ms0.1的8ms不知道算不算正常

网友A:
看这点焊的效果,是很多点焊机比不上的。

网友B:
第一个图里面的电线够粗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图里面的电线够粗不?

那是临时充电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图里面的电线够粗不?

那是临时接的充电线,现在的线是报废氩弧焊机线拆出来的三条并联不知道多大估计最少相当于16mm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点焊的效果,是很多点焊机比不上的。

过奖了

网友:
这么大功率了

网友:
安全第一  做的挺好

网友:
时间长了,有的点串了

网友:
看这点焊的效果,是很多点焊机比不上的

网友:
力度很大,用在电池上要点穿的,能调节没问题。

网友:
反复升级换代更好用

网友:
挺不错的点焊机

网友C:
感觉黑眼圈比较严重,时间长了点

网友:
电力强劲啊!

网友D:
我这图片问题吗?焊点看着发黑,电容的不应爱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图片问题吗?焊点看着发黑,电容的不应爱把

可能时间长了点,但时间短了不是每个点都能焊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黑眼圈比较严重,时间长了点

可能时间长了点,但减短时间有个别点焊不牢固

网友:
我看也是有点黑眼圈,难道是脉冲时间长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