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换个电源,245焊台功率够了

楼主(2025-04-24):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5135-1-1.html

针对上次做的245焊台功率只有90多瓦,而且电源板电压下降的问题。又另外买了个电源,手里没有负载,就用电炉丝D了一个不到200W的测试了一下,这次足功率也不掉压了
顺便增加了一个DC口,这样如果遇到停电或者外出也可以用大功率焊台了,不像以前只能用T12外出焊接

看到达到了196W,就没有再减小电炉丝的长度了

电压也能稳住,更绝的是,铝合金壳子还能装进去

180W,可以放心使用了

之前那个电源只有不到百瓦

顺便增加一个DC口,电动工具电池随便用

这个T12移动烙铁也可以下岗了

网友:
手中也只有些T12的芯子,,昨天买的虎牌二合一焊台迟迟没发货,,想想退了。。。。只一个刀头没啥玩头

网友:
180W,功率真不小了。

网友:
怎么今天用手机没法传图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WB2的芯子热容可以。刀头用T20的,厚实

网友A:
自己DIY的焊台总是有用起来不放心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DIY的焊台总是有用起来不放心感觉

就主控+电源。。。。啥坏了换啥

网友:
干活用的203

楼主:
203也够用,就是想尝尝鲜

网友:
我也买了这个焊台,简易搭配了一下,很好用啊,12V的电源就能达到T12的效果了,买了1个中刀和1个4c马蹄头。

网友:
180W家用够了

网友B:
如果是国产的头子,建议控制在180或者160内哦,超过会烧了头子的,或者降低寿命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国产的头子,建议控制在180或者160内哦,超过会烧了头子的,或者降低寿命哦~ ...

什么头子好点?功率可全开电压调低点

网友C:
你这电源尺寸是多少?8838的盒子能装进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DIY的焊台总是有用起来不放心感觉

说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电源尺寸是多少?8838的盒子能装进去吗?

装不进去,有专为8838制作的电源,你搜一下

网友:
九号技师的,我也买了。非常的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