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保护板能不能替代平衡冲

楼主(2025-04-24):
最近想整个平衡冲 看了下比较平价的好像也只有B6的 看评价发现很多冲爆炸的不敢下手

突发奇想 现在电动车用的那种锂电保护板都带有均衡功能,可以降串使用,高级一点的还有蓝牙app控制,还兼容铁锂三元。
所以可以替代吗

网友A:
雅迪电动车的锂电池没有均衡功能,好像只有小牛和九号电动车的有均衡。

网友B:
一般锂电池的保护板均衡都是这样的,到一个额定电压(如4.16V)就会接入放电电阻,放电电流大概50ma左右,所以压差小的电池组这种均衡够用了,压差大的均衡不了,除非你能够用充电电流50ma左右的充电器充电几百个小时均衡。
不过话说压差大的锂电池也不适合组成电池组。

网友:
平衡充是充电方式,保护板分成均衡和保护功能,保护需要异常才启动,普通均衡板电流过小均衡作用不大,有大电流均衡功能的保护板平衡功能会理想点.

网友:
完全可以,电动车的电池组都是串联充电的,就是靠这东西

网友C:
极空?蚂蚁?不比平衡充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锂电池的保护板均衡都是这样的,到一个额定电压(如4.16V)就会接入放电电阻,放电电流大概50ma左右, ...

还有一种电容反冲的,电流比较大

网友:
只要电池组一致性差,什么充都是笑话,一致性好才算是好的一个补充。

网友:
觉得二者各司其职。

网友:
买过智能板,悟空的板子可以在1A平衡,并且可以改动串数,就是板子有点贵

网友:
有保护板 直接5V怼

网友:
前提是电池要一致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极空?蚂蚁?不比平衡充便宜

有看到一款铁塔改的带蓝牙版本 50元,虽然跟平衡冲价格差不多  但是保护板的串数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雅迪电动车的锂电池没有均衡功能,好像只有小牛和九号电动车的有均衡。

这样子的吗 不清楚,这么多串没有均衡保护板万一有串一致性差点,都能把整组电池拖垮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吧,不常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看到一款铁塔改的带蓝牙版本 50元,虽然跟平衡冲价格差不多  但是保护板的串数也多 ...

那个平衡,跟极空的不一样。极空是电容均衡,0.01v可以有0.4a电流。但是价格贵

网友:
均衡只是很微弱的辅助作用,本身还是要电池阻容匹配,起码要基本上一致,不然就算是1A均衡电流,均衡一晚上,充放一次电就立马打回原形。

网友:
保护板是保护板,平衡充是平衡充!平衡充不能代替保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