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美甲打磨笔做小电磨怎么样?

楼主(2025-04-24):
我看美甲打磨笔都是很小巧的铝合机身,

主轴有轴承,噪音小
还有个很漂亮的调速器

转速3万,功率不太高
但质感和人体工程学,
比几块钱的塑料小电磨强太多了
就是夹头是2.3的,
不知道小磨头会不会种类少

楼主:
卖家不经常上线
今天回复说头部点了螺纹胶加热可以拧开
我这个通电不转怀疑是螺纹胶加多进轴承了
2428586[/attachimg
我只能把尾部电机取出来,
尖头这段试了拧不动拧不动

下单后三天才发货
今天到手翻车
卖家说10元不转的没货了,
让我买15能转但声音大的
结果我买来转不动(主轴问题,已补发)
在打磨机卖家这一起买打磨针以为不配套(太粗插不进)
其实是夹头装配时胶点多了,清掉胶就可以了

楼主:
闲鱼10元的售后机我买了两个,
都是前轴承生锈,
估计是美甲湿式打磨后平放进水,
要是像烙铁架那样头朝下放,估计水进不去
买MR106ZZ换上就可以了
2.35的打磨头也挺多的,只是比3mm的贵些

网友:
试过,看功率,太小的顶多做到抛光牙齿

网友:
主要看价格,按性能来说比普通电磨好很多,价格估计也贵不少

网友:
搜了下价格也不贵,不到100,外壳是铝合金的,输出轴是双轴承的,同心度会好很多,只是估计功率不大

网友:
电池供电,力量小,100多块,感觉有点不实用。

网友:
我就在用。当电磨。好用的不要不要的。只买个手柄才三十多,还是金属的。是真的有主轴的,2.3柄的耗材也不难找。

楼主:
看到15元只是噪音有点大的美甲打磨机,
买回来试试

网友:
可以啊。还有牙机也行的。不过电工的电磨还是需要大一些,比如除锈,挖金属片啥的。美甲磨这种东西的磨的力道,人随便拿个小锉刀比它快,比它灵活,还没声音。

网友:
我有一个,还没用过,

网友A:
不知楼主用电磨做什么,如果不嫌体积大,555电机加外壳套件,改个调速开关,可好用了。

网友:
小电磨重要的一点,就是小巧,力量不大,但可以满足磨光,抛光的需求;楼主非要力量大的,那就不是小电磨了,你拿个AC220C角磨机,安装上磨光抛光的金属刷子,效果很好,正好给大钢板抛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用电磨做什么,如果不嫌体积大,555电机加外壳套件,改个调速开关,可好用了。 ...

我以前没用过电磨,
只是用小锉和小锯条,
现在想起来买,用来维修时PCB钻孔,塑料壳开孔,零件打磨

网友B:
楼主 你最后是不是买了15元的那个, 问题这个线用那个, 然后如何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你最后是不是买了15元的那个, 问题这个线用那个, 然后如何调速??

我用12V3A电源(试过1.5A的带不动),调速可以用调压模块或PWM调速模块

网友:
你这个安上砂轮片能切割铁皮吗?

网友:
美甲用的,可能功率太小了点吧。

网友C(2025-05-26):
引用 楼主:
看到15元只是噪音有点大的美甲打磨机,
买回来试试

不要买15的,买他家10块的,有时发的跟15的一样的,我已经买了3个了。反正回来都要换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买15的,买他家10块的,有时发的跟15的一样的,我已经买了3个了。反正回来都要换承的 ...

确实是这样,我还买了个专用电源是8V的
调速时电压不变可能是PWM原理
虽然12V路由器电源也能驱动,
买了个转速计还在路上,到了测不同电压转速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