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戴森换电芯后发现温控探头坏了,高手请指教

楼主(2025-04-24):
刷过第三方固件,换了电芯,拆保护板的时候暴力了,直接拔下来的,保护板和温控探头断开了
现在更换电芯后,红灯14下,固件作者网页上查了一下,是温度过低,应该是温控探头坏了吧?怎么办?
直接废掉这功能也行,有办法吗?

装的时候就担心这个探头有问题,所以电池只是稍微固定了下,测试好了在多点几个点,高手看下我这么换电芯还有其他问题吗?第一次干这活

14 UNDERTEMP_FLAG Either the thermistor or the ISL94208 temp was measured by the PIC to be below under-temp limit 7C (lowest value included in V7 thermistor LUT in code)

又把镍片剪断拆开了,主板上就是红圈圈住的两针,连接在黑色胶里面探头上的,现在断了,有什么好办法让它们稳定连接?
这是不是环氧树脂胶?用烙铁能让他融化吗?把探头拿出来?

网友A:
引脚能接起来吗,要不买几个热敏电阻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脚能接起来吗,要不买几个热敏电阻换上。

这个探头包在黑色的胶里面看不到,应该买那种热敏电阻呢?

网友:
这电芯自己换的?

楼主:
又上传了拆开的照片,怎么才能让它们稳固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探头包在黑色的胶里面看不到,应该买那种热敏电阻呢?

耐心挖掉热敏电阻引脚周边的胶,待金属端露出引两条线接入主板,看看故障代码是否消失。

网友:
万用表打一下阻值数据备用(万不得已上颗固定值电阻)。上斜口钳,整个剪下来,再分割剪。如果能完整剪出来,有引脚,就还能焊回去。

网友:
学习各种经验教训才能进步,谢谢分享!

网友:
没有防拆换电池保护吗

网友:
查一下主控芯片型号,找个电路图,或许可以找到相应的可变电阻的型号

网友:
电吹风吹一下试试能不能熔化?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网友:
前几天换手电钻电池,装好后不输出不充电,检查发现电路板给弄断了一根铜箔,焊接后恢复,帮顶

楼主:
这个胶不好挖,用烙铁加热也没什么用,最后弄了个这种,两边用锡点了两下,增大接触面积,然后扎带加固,开始好了,但没过多久就又不行了
买了几种10k电阻,包括热敏和固定值电阻,回来挨个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