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几个十几年前的IDE硬盘

楼主(2025-04-24):
同学说他电脑很多,有些不好带,就拆了不少固态硬盘,内存和机械盘。

他也不记得放哪里了,只找到几十个机械盘。其中一半能用的就没拿。
拿了8个老盘,回来路上给另外朋友5个,自己留三个拆着玩。

里面还有很多资料,准备搞个U盘把资料打包带给他,同学说公司不开了,资料也不要了。

网友:
好久远的样子

网友A:
感觉拆出来最有价值的也就是磁铁了。

网友:
最有价值的就是磁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拆出来最有价值的也就是磁铁了。

不是电机吗?

网友:
IDE通电就转的那种,可以DIY一个小砂轮,磨些小东西好用

网友:
不是磁铁最有价值,而是数据最有价值。

网友:
500G的IDE硬盘?

网友:
工控还行,七八年的样子。      要说主动停产已经20年了。之后一直有定制品,再往后就是换板品,换板品后是良品,之后是翻新品。   厂家提供就彻底没了。。

定制和换板都是新的,换板是来的时候是SATA的,厂家提供PATA控制板,客户自己替环使用。

良品和厂翻其实是类似的,都是旧品,只是保修条件不同。

之后就没有厂家提供的产品了,自己上市场收。     要说工控停止使用PATA接口也就是2019年。

网友:
很多硬盘只是老了,并没有坏。

网友:
拆过一个老IDE盘,磁头摆动电机的线圈是白的,有说镀银线,严重怀疑就是铝线

网友:
精密产品  电机 磁铁 ……

网友:
都是老硬盘可以拆磁铁和电机来玩玩

网友:
我还有两个呢

网友:
里面的内容值钱

网友:
里面是真空的吧

网友:
电机可以用。

网友:
我拆过几个,只觉得磁铁有用,电机觉得没什么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