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LINK 642/632系列通病!

楼主(2025-04-24):
TP-LINK 642/632系列 长时间工作后会大电流短路!

电源板一颗电容挂了!

修了十几个 都是这个毛病!

①电容(C619)用的 0805 10uF替换的,最早换的到现在近一年还没出问题。
②DC-DC电源芯片是FR9202(丝印FW3)。

看芯片手册都可以5V供电,实测不行,因为后端是5V的!

楼主:
最后说一下 ,咸鱼上大量此类设备,解绑友好!

很多都是这个毛病,而且卖的还便宜!

网友A:
这样说来买回来直接换这个电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说来买回来直接换这个电容就行了。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大部分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说来买回来直接换这个电容就行了。

我看到一个30多包邮的,不敢买,没这个水平

网友:
固态电容对电压敏感,估计是波峰干挂掉的,设计问题

网友:
计划性报废?

网友:
很有可能是故意设计成这样的

网友:
换电容就可以了吗?吃灰的垃圾堆好像 有2个

网友:
652系统不知道有改进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一个30多包邮的,不敢买,没这个水平

找不通电的,30包邮价格高了点!
我买了几个都是18-24包邮。基本都是这个电容问题!

网友C:
请大佬帮我看下FC235T查不到对应型号,能用FR9202S6替代吗

网友:
看来是批量性的问题

网友:
实践出真知

网友D(2025-06-04):
没有热成像怎么知道哪个电容问题?直接用万能表蜂鸣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热成像怎么知道哪个电容问题?直接用万能表蜂鸣档吗?

二极管测

网友:
缩水王的经典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大佬帮我看下FC235T查不到对应型号,能用FR9202S6替代吗

要看周围电路,看是否可以替换

网友:
这个能接录像机吗

网友:
感谢分享,看看有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