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自己动手DIY一条漂亮的USB3.0延长线,很简单

楼主(2025-04-24):
准备材料:合适USB3公母头若干,USB3数据线(HP原装线改),USB2塑料头,其它配件,圆锉,烙铁等,如图:

先把立创上免费撸的电路板焊好,等待备用,如图:

因为USB3的数据线比USB2粗,所以要把USB2公模头的线线孔扩大(用圆锉打磨),如图:

======》》

==对比一下看是否合适=>>

根据USB3的接口定义,开始焊接,焊完用万用表测量是否有短路或断路现象,如果正常,就用热熔胶固定,防止短路或氧化。

先测试一下,看是否正常使用,能使用就安装外壳。

测试一个大文件的拷贝,速度很快,完美!

网友A:
用红包买一个我记得也就是2-3块,甚至更便宜,我入的最低5分钱
以前我也自己DIY数据线,后来发现,还不如买的划算

网友B:
不知道楼主延长线有多长,效果还这么好?

网友:
diy的乐趣,技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红包买一个我记得也就是2-3块,甚至更便宜,我入的最低5分钱
以前我也自己DIY数据线,后来发现,还不如买 ...

买的很多时候是假的。指标不达标。用的3的头子,干的2的活。
好点的线基本1m要8块。自己做的能确保是真的达标了。

网友:
做的挺好,学习了。

网友:
自己动手,质量保证。焊接牢固。

网友:
不套热缩管更漂亮

网友:
自己动手,乐趣很多

网友:
我以前也做过,就是比较难看了,不如楼主的好看。用的是USB3.0的A头-B头的那种线,B头现在很少用了,剪掉做成延长线的。

网友:
我有一个“ide硬盘外接盒SATA读取器底座通用电脑机械固态2.5/3.5寸并口串口”,退休后往回搬家时找不到了公头延长线了。找了根HP的打印线,但其线束太多,真是不好连接,无奈只好两两相并,也就是说每条线都是两芯进行焊接。这样焊好后读写速度也是很快的。

网友:
这种便宜真的没好货,我的爱国者机箱里面自带的USB前置3.0,用了1年死活识别不了3.0,反复插插插才好,15元买了官方售后件又是1年。问题在头子上,跟机箱的连接方式特定,DIY都困难

网友:
自己动手,玩一下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还是3.0的真不容易

网友:
雷电4的数据线自己能DIY吗

网友:
屏蔽线材比较贵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延长线有多长,效果还这么好?

HP的打印线1.8M改的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有成就感,乐趣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