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小白学单片机,LCD12864无字库显示大小字原理

楼主:
今天看到有网友做的数码字体很好看,
我也试着做了一下,
把LCD12864显示大小字的原理记录一下,以免忘记
先上效果图
这里小数字是8*16点阵的,中文是16*16点阵的,大数字是16*32点阵的,字体是宋体,

大数字改成数码体,感觉要好看得多,字体是网上下载的,

LCD12864的X方向有2个64点,共128点,Y方向有64点,分成8页,这样每页就是8个点
能显示4行16*16点阵的中文

8*16点阵和16*32点阵如下
8*16点阵分2页显示完,16*32点阵要分4页才能显示完

显示顺序如下:

8*16点阵字占16个字节,每个8位

16*32点阵字占64个字节,每个8位

再来看这2种字体驱动的区别

8*16点阵的,分2页写完,写第二页时,跳过前面8个字节,写后面8字节

16*32点阵的,分4页写完,共64个字节
写第二页时,跳过前面16个字节,写后面16字节
写第三页时,跳过前面32个字节,写后面16字节
写第四页时,跳过前面48个字节,写后面16字节

程序中的num表示第几个字 ,因为我是把所有字放在一个数组里,
比如要显示0那num就为0 要显示5那num就是5

网友:
stc89c52写的

网友:
不错不错…闲了我也得点屏玩玩…好久没玩这些了…

网友:
程序有没有问题不评价,起码审美有问题

网友:
小白入门必修

楼主:
对的,很久以前买的学习板,这个板有LCD13864接口

楼主:
没有其它可练手的了,只能玩玩这些了

网友:
我淘的无字库屏好像是先显示屏的下半部从上到下4行,都是逐行从左到右显示。然后显示屏的上半部,从上往下4行,也是逐行从左到右。延时加大,可以看到像素慢慢移动

楼主:
从上到下,还是从下到上,应该跟你写的驱动有关
这个是清屏程序,一次写64列,
如果是英文一次写8列,中文一次写16列

网友:
有空演练一下

楼主:
屏驱动
//lcd12864(ks0108) 无字库
//128*64点阵液晶显示模块,汉字16*16点阵,字符8*16点阵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_nop_()
#include "delay.h"        //延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port P2  //DB0~DB7数据口

sbit lcd_rs=P0^4;          //命令数据选择
sbit lcd_rw=P0^3;          //读/写选择
sbit lcd_en=P0^2;          //使能
sbit lcd_cs1=P0^1;          //左半屏选择,1有效
sbit lcd_cs2=P0^5;          //右半屏选择,1有效
sbit lcd_rst=P0^0;          //复位
sbit busy=P2^7;        //忙信号

//检查是否忙
void check_busy (void)
{
        lcd_rs=0;  //0命令 1数据
        lcd_rw=1;  //0写 1读
        port=0x00;         //
        lcd_en=1;         //使能,读出信号
        while(port & 0x80);  //最高位DB7==1 为busy
        lcd_en=0;
}

//写命令
void lcd_write_cmd(uchar cmd)
{
          check_busy ();
        lcd_rs=0;        //0命令 1数据
          lcd_rw=0;         //0写 1读
          port=cmd;           //将命令写入P2口
          _nop_();    //空操作,做短暂的延时
          lcd_en=1;   //en先置高电平
          _nop_();    //空操作,做短暂的延时
          lcd_en=0;   //en的下降沿,数据写入
}

//写数据
void lcd_write_dat(uchar dat)
{
          lcd_rs=1;                //0命令 1数据
          lcd_rw=0;         //0写 1读
          port=dat;                  //将数据写入P2口
          _nop_();      //空操作,做短暂的延时
          lcd_en=1;     //en先置高电平
          _nop_();      //空操作,做短暂的延时
          lcd_en=0;     //en的下降沿,数据写入

}

//初始化
void lcd_init()
{
          lcd_rst=0;      //液晶复位
          delay_ms(2);     //适当延时
          lcd_rst=1;      //复位结束
          lcd_cs1=1;      //左半屏选通
          lcd_cs2=1;      //右半屏选通
          delay_ms(2);     //适当延时
          lcd_write_cmd(0x3f);    //0011 1111 开显示
          //0x3e 关显示
          //0xb8 页地址 X地址 1页8行 共64行        A0-A2 0-7共8页
          //0x40 列地址        Y地址 1列一个点 A0-A5 0-63 共128点
          //0xc0 起始行

}

//清屏
void lcd_clear(uchar m)
{
          uchar j,k;
          lcd_cs1=1;                              //左半屏选通
          lcd_cs2=1;                               //右半屏选通
          lcd_write_cmd(0x40+0);        //将起始列地址写入
          for(k=0;k<8;k++)
          {
                    lcd_write_cmd(0xb8+k);    //将起始行地址写入
                    for(j=0;j<64;j++)               //每行的64列都写0,因为选了左右两屏,
                    {
                              lcd_write_dat(m); //64列同时写0
                    }
          }
}

//设定位置座标
void lcd_set_pos(uchar page,column)         //页 列
{
          page = page & 0x07;     //按位与0000 0111限定范围,行不能超过8
          column = column & 0x7f;     //按位与0111 1111限定范围,列不能超过128

          if(column<64)      //如果列小于64
          {
                    lcd_cs1=1;        //开左半屏
                    lcd_cs2=0;        //关右半屏
                    lcd_write_cmd(0x40+column);  //将列地址写入
          }
          else
          {
                    lcd_cs1=0;        //关左半屏
                    lcd_cs2=1;        //开右半屏
                    column &= 0x3f;                  //按位与0011 1111     64变0 127变63
                    lcd_write_cmd(0x40+column);  //将列地址写入
          }
          lcd_write_cmd(0xb8+page);      //将起始行地址写入

}

//写入英文8*16点阵
void lcd_write_en(uchar page,column,num,uchar *p)
{
    uchar col=0;           //列
          lcd_set_pos(page,column);     //设定起始地址
          for(col=0;col<8;col++)           //循环写8列
          lcd_write_dat(p[num*16+col]);   //先写上半个字,8个字节

          lcd_set_pos(page+1,column);          //设定起始地址,将行地址加1,写下行
          for(col=0;col<8;col++)           //循环写8列
          lcd_write_dat(p[num*16+8+col]); //再写下半个字,8个字节
}

//写入英文16*32点阵
void lcd_write_num(uchar page,column,num,uchar *p)
{
        uchar col;
        uchar k;
        uchar n=0;           //列 页 字符数
        for(k=0;k<4;k++)  //循环写入4页
        {
                 lcd_set_pos(page+k,column);     //设定起始地址
                for(col=0;col<16;col++)           //循环写16列
            {
                        lcd_write_dat(p[num*64+n+col]);
                }   //先写上半个字
                n=n+16;
        }
}

//写入中文16*16点阵
void lcd_write_cn(uchar page,column,num,uchar *p)
{
          uchar col=0;           //列
          lcd_set_pos(page,column);             //设定起始地址
          for(col=0;col<16;col++)
          lcd_write_dat(p[num*32+col]);    //先写上半个字,共16个字节
          lcd_set_pos(page+1,column);           //设定起始地址,行地址加1,写下行
          for(col=0;col<16;col++)
          lcd_write_dat(p[num*32+16+col]); //再写下半个字,共16个字节
}

//写入图片
void lcd_write_pic(uchar *pic)
{
          uchar i,j;
          for(i=0;i<8;i++)
          {
                     lcd_cs1=1;        //开左半屏
                  lcd_cs2=0;        //关右半屏
                  lcd_write_cmd(0xb8+i);  //将列地址写入
                  for(j=0;j<64;j++)
                  lcd_write_dat(pic[i*128+j]);

                  lcd_cs1=0;        //开左半屏
                  lcd_cs2=1;        //关右半屏
                  lcd_write_cmd(0xb8+i);  //将列地址写入
                  for(j=64;j<128;j++)
                  lcd_write_dat(pic[i*128+j]);
          }
}

楼主:
所有代码

网友:
我觉得星期几,这个数字改为中文比较好看些